“毫伏级输出”的压力传感器,MCU如何正确连接才能获得数字化压力值。

楼主:
  “毫伏级输出”的压力传感器,MCU如何正确连接才能获得数字化压力值。
          要用到一款压力传感器,毫伏级输出的,0-100mV,由于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一头雾水,请大大指点一下。
          1. 0-100mV直接接到MSP430的AD接口就可以了么?需要在中间接上信号放大器件么?
          2. 这种"毫伏级输出"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与压力的关系已经是线性了的么?需要再加一级线性化的信号调理电路么?
          3. 这种"毫伏级输出"的压力传感器需要1.5mA供电,而不是电压供电的,有什么型号的器件能产生这个电流给压力传感器供电?

网友:
压力传感器是差分输出,而且单片机的AD直接测量几mv电压分辨率不够(就算24位分辨率也浪费了很多性能)
1.如使用msp430内部AD,建议前方加一个仪用放大器,使用较多的有INA122(单电源),INA128(双电源),将电压放大至AD采样量程即可
如使用外部ad,可以使用ads1147,ads1247等芯片,其内建电流源,可以直接驱动你的传感器,而且输入阻抗很大,有数控增益功能,调节量程灵活,无需外接放大器。

2.手册中的电压变化范围是压力传感器的线性变化区,无需外接调整原件。

3.恒流供电可以用运放电流反馈,具体电路参考模电书。

网友:
必须加放大器,差分慢变信号用仪表放大器为宜。将信号尽可能的放大到AD的满量程,然后再进行AD,这样可以充分利用AD的分辨率。

网友:
1. 传感器输出不要直接接到430的AD上,外置一片带PGA的AD吧,效果好很多,也要简单很多;
2. 传感器的输出和压力的关系理论上是线性的,当然实际上会有一个线性误差,好的传感器误差小,差的传感器误差大;
3. 这个1.5mA是要恒流?不能选一个恒压激励的传感器?

发现压力传感器跟称重传感器虽然都是电阻应变计,但好像应用方面差距还是挺大的,称重传感器基本上都是电压激励的,今天才发现压力传感器竟然还有电流激励一说。

网友:
谢谢苏杭的专业回复,还有chunyang版大,Aragorn。
1. 苏杭推荐的ads1147,ads1247等芯片的温飘指标好像不够好,还有没有指标更好的这类型的芯片?
因为我这个设计是在-40到+140°C环境下长时间工作的,对温飘指标要求很苛刻。
2. 我百度一下,以前很多人都是加个PGA309先做信号调理即放大及温飘补偿的,但是PGA309的使用非常复杂,一般新手比如我可能玩不转。另外就我上面154NC.pdf里的这个压力传感器,是不是根本不需要PGA309这类型的信号调理?
3. PGA309的概述如下:“PGA309是小型可编程的模拟信号调节器,专为电阻桥接传感器应用设计,它是一个全信号调节器,具有桥接激励,初始测量范围和偏移校准,对测量范围和偏移的温度调整,内部/外部温度测量,输出超过上限和未到下限比例限制,故障检测以及数字校准等功能。校准传感器模块中的PGA309可以将误差减小到接近桥接传感器所固有的重复特性。”

4. 我上面这个压力传感器,要求提供电流最小值是0.5mA,典型值是1.5mA,最大值是2.0mA;请问,我如果提供最小值或最大值的电流,对输出0-100mV有没有影响?因为在对输出精度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我通常希望只提供最小电流值0.5mA即可。

网友:
一般这种压力传感器厂商都有恒流源模块推荐,用他们的就是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你啊,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想问一下用1mA供电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