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2812 AD采样
xzyxtt
xzyxtt

网友A(2015-05-27):
2812 AD采样
我用CpuTimer0定时采样,采样256点,AD工作于级联模式,输入信号在通道1,输入的是正弦波,采样数据全都一样,是什么问题,哪位大神帮一下忙?!
主程序:
#include"DSP281x_Device.h"
#include"DSP281x_Examples.h"
#include"DSP281x_GlobalPrototypes.h"
float AdcData[256];
Uint16 index=0;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禁止CPU中断
IFR=0x0000; //清除CPU中断标志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nitCpuTimers(); //初始化定时器相关配置
InitAdc(); //初始化ADC相关配置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1;//使能CPU定时器0 PIE中断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1;//使能PIE中断中ADC中断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50,156.25);
IER|=M_INT1; //开CPU中断
EINT; //使能全局中断
ERTM; //使能实时中断
StartCpuTimer0(); //启动定时器0
//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启动转换
while(1);
}

AD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Adc(void)
{
extern void DSP28x_usDelay(Uint32 Count);
// To powerup the ADC the ADCENCLK bit should be set first to enable
// clocks, followed by powering up the bandgap and reference circuitry.
// After a 5ms delay the rest of the ADC can be powered up. After ADC
// powerup, another 20us delay is required before performing the first
// ADC conversion. Please note that for the delay function below to
// operate correctly the CPU_CLOCK_SPEED define statement in the
// DSP28_Examples.h file must contain the correct CPU clock period in
// nanoseconds. For example: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 = 0x3; // Power up bandgap/reference circuitry
DELAY_US(ADC_usDELAY); // Delay before powering up rest of ADC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 = 1; // Power up rest of ADC
DELAY_US(ADC_usDELAY2); // Delay after powering up ADC
AdcRegs.ADCTRL1.bit.RESET=1; //ADC复位
asm("NOP");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ADC控制寄存器1设置***************/
// AdcRegs.ADCTRL1.bit.SUSMOD=3; //仿真挂起时,序列发生器和其它轮询程序逻辑立即停止
AdcRegs.ADCTRL1.bit.ACQ_PS=2; //ADC采样窗口大小为3个ADCLK
AdcRegs.ADCTRL1.bit.CPS=0; //核时钟预定标器,未进行2分频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0; //运行于启动/停止模式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选择级联模式
/*************ADC控制寄存器3设置**************/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15; //ADCLK=HSPCLK/30=75MHz/30=2.5MHz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0; //采用顺序采样模式
//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1; //选择使用一个通道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0; //选择ADCINA0通道作为采样通道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1; //清除SEQ1中断标志位
// AdcRegs.ADCST.bit.INT_SEQ2_CLR=1; //清除SEQ2的中断标志
/************ADC控制寄存器2设置**************/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启动SEQ1中断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 //每个SEQ1序列结束产生一个中断
//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 //SEQ1不能由EVA触发启动
}

AD中断程序:
interrupt void ADCINT_ISR(void) // ADC
{
// Insert ISR Code here
AdcData[index]=((float)AdcRegs.ADCRESULT0)*3.0/65520.0;
index++;
// if(index>=256)
// {index=0;}
/******************用于调试程序用******************/
#if 1
if(index>=256)
{
StopCpuTimer0();
while(1);
}
#endif
/********************************************/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1; //清除AD中断标志位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1; //响应PIE同组中断
//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复位序列发生器
//EINT; //使能全局中断
//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 asm (" ESTOP0");
//for(;;);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 0
{
// Insert ISR Code here
StopCpuTimer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复位序列发生器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进入定时器0一次,启动一次定时器中断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CpuTimer0Regs.TCR.bit.TRB=1; //重新装载定时器数值
StartCpuTimer0(); //开定时器定时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1; //允许响应同组其他中断
//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 asm (" ESTOP0");
// f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