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p07二级放大电路的设计。 我 能弱弱的求大家帮我一下忙吗?我的毕设中要将bpr-2...

楼主:
我能弱弱的求大家帮我一下忙吗?我的毕设中要将bpr-2型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放大1000倍进入单片机,老师说用二级放大电路就可以。而我自己设计了很久实际一操作还是不行,这马上都要答辩了,我的电路还没有出来。求大神们帮我设计这个电路吧。拜托 拜托

网友:
我的qq是728968701 。望大神将画好的图发到我的邮箱,谢谢谢谢

网友A:
讲讲你要求的指标,以及你的困难在哪里,我们可以帮你
自己动手学习一下,会很有收获的

网友B:
肯定要用仪表放大器啦。  INA128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用仪表放大器啦。  INA128之类的。

能不能帮我设计出来,1000倍左右i就行,电路简单就可以,芯片换了也行。谢谢大神了。拜托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讲你要求的指标,以及你的困难在哪里,我们可以帮你
自己动手学习一下,会很有收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讲讲你要求的指标,以及你的困难在哪里,我们可以帮你
自己动手学习一下,会很有收获的

我画了图是错误百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画了图是错误百出呀。

错误百出,也要贴出来才好帮你改。

网友:
求指导

错误百出

错误百出

网友:
额,电源引脚我也不知道是哪两个,这个应该不会画错吧
说错也不算什么错,不大好是真的
这个图的话,-1000倍吧,lm324的失调指标是很差的,用这个运放进行1000倍放大,我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
晚上回去有时间我看看能不能给你焊个实物,主要是不知道原件够不

网友:
直流放大器,要求1000倍,用LM324是绝对不行的。
LM324是相当“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典型值2mV,可以达到5mV。2mV的失调电压放大1000倍,就是2V。换句话说,零输入时就有2V输出,甚至5V输出,这样的直流放大器怎么用?更何况LM324失调温漂也相当大。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把失调调整到输入为零时输出也为零了,温度稍一变化,输出立即变化,不再为零。
应该选用精密运放,OP07可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如果带宽很小,一级即可。如果OP07都不能满足要求,改用斩波自稳零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