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协调器同时组网,终端节点如何选择挂入哪个局域网络?

楼主:
两个协调器同时组网,终端节点如何选择挂入哪个局域网络?

是否可以使终端节点挂入确定的某个协调器组建的网络?

网友:
一般情况下,终端会选择信号强的协调器入网,对于你想认为终端节点选择某个协调器入网,你可以设置入网的PANID和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