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lgebone black无法启动

楼主:
请教各位:

    我的beaglebone black在重烧系统之后,利用适配器供电,一切正常。

    但是,如果适配器供电的同时,利用usb mini那根线连接pc机,则会导致下一次bbb无法启动,具体现象为:PWR灯亮,其余四个灯都不亮,串口打印CCCC。

    初步断定是因为连接了usb mini的,可是以前是可以同时使用适配器和usb mini的,请教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多谢多谢

网友A:
你是SD卡启动还是EMMC启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SD卡启动还是EMMC启动

bbb c版, EMMC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SD卡启动还是EMMC启动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不使用适配器供电,而是使用usb mini供电,bbb毫无反应,PWR灯也不亮。。

网友A:
使用适配器供电就好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适配器供电就好了吗?

连接usb mini之后,再启动,只利用适配器供电也无法启动了

如果重烧系统之后,始终不连接usb mini,只使用适配器,就一切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供电不足会破坏emmc里的MLO等文件吗?

网友:
具体原因不详 你看看供电可充足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