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和磁珠有什么区别?

楼主:
滤波应用磁珠吧

网友A:
4楼所述,就楼主的问题“电感和磁珠有什么区别”来说,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电感通常希望损耗小(转换成热的部分比较少),而磁珠要求在一定频率以上损耗比较大(转换成热的部分比较多)。

网友:
一般参数不一样吧,电感的主要参数是电感量,磁珠的主要参数是特定频率下的阻抗。当然额度电流是都有的参数。
个人经验是一般不同的电源轨直接用磁珠,最常见的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直接会有磁珠隔离,还见过芯片的3.3V和1.8V也分别用磁珠隔开的。电感相对来说一般用于低频(相对与磁珠的阻抗频率)滤波,个人见的多是主要还是用在开关性质的电源回路和射频电路里面。震荡之类的电路很少接触,好像也用了不少电感或者简单的线圈

网友:
其实好好理解一句话:电感的单位是亨特,磁珠的单位是欧姆。

网友B:
1  磁珠主要用于高频隔离,抑制差模噪声等。 * f% ]4 s0 ^6 Z7 }  2.  电感是储能组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  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组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错50MHZ。地的连接一般用电感,电源的连接也用电感,而对信号线则采用磁珠。! M& a# P2 z- K7 K( W  3.  8 Q8 {[/ I6 Y- `2 i9 @, P, h" h  详细论述:  在电子设备的PCB板电路中会大量使用感性组件和EMI滤波器组件。这些组件包括片式电感和片式磁珠,以下就这两种器述并分析他们的普通应用场合以及特殊应用场合。表面贴装组件的好处在于小的封装尺寸和能够满足实际空间的要求。除力以及其它类似物理特性不同外,通孔接插件和表面贴装器件的其它性能特点基本相同7 F& O+ `0 S7 P2 i5 R9 z  1. 片式电感: 在需要使用片式电感的实现以下两个基本功能:电路谐振和扼流电抗。谐振电路包括谐振发生电路,振荡电路,时钟电路,脉冲电路,波形发生电路还包括高Q带通滤波器电路。 要使电路产生谐振,必须有电容和电感同时存在于电路中。在电感的两端存在寄生电容,这是由于电极之间的铁氧体本体相当于电容介质而产生的。在谐振电路中,电感必须具有高Q,窄的电感偏差,稳定的温度系数,才能达到谐振电路窄带,低的频率温度漂移的要求。 高Q电路具有尖锐的谐振峰值。窄的电感偏置保证谐振频率偏差尽量小。稳定的温度系数保证谐振电路稳定的温度变化特性。    电感构造:标准的径向引出电感和轴向引出电感以及片式电感的差异仅仅在于封装不一样。电感结构包括介质材料(一般为氧化铝陶瓷材料)上绕制线圈,或者空心线圈以及铁磁性材料上绕制线圈。    应用:  l  在功率应用场合,作为扼流圈使用时,电感的主要关注参数是直流电阻(DCR),额定电流,和低Q值。  l   当作为滤波器使用时,希望宽带宽特性,因此,并不需要电感的高Q特性。低的DCR可以保证最小的电压降。! T9 T" ]. b, n. V0 v  l  DCR定义为组件在没有交流信号下的直流电阻。  2.  片式磁珠 :片式磁珠的功能主要是消除存在于传输线结构(PCB电路)中的RF噪声,RF能量是叠加在直流传输电平上的交流正弦波成分,直流成分是需要的有用信号,而射频RF能量却是无用的电磁干扰沿着线路传输和辐射,这些不需要的信号能量,使用片式磁珠扮演高频电阻的角色(衰减器),该器件允许直流信号通过,而滤除交流信号。通常高频信号为30Mhz以上,然而,低频信号也会受到片式磁珠的影响。    磁珠构造:片式磁珠由软磁铁氧体材料组成,构成高体积电阻率的独石结构。涡流损耗同铁氧体材料的电阻率成反比。涡流损耗随信号频率的平方成正比。使用片式磁珠的好处: 小型化和轻量化 在射频噪声频率范围内具有高阻抗,消除传输线中的电磁干扰。 闭合磁路结构,更好的消除信号的串绕。 极好的磁屏蔽结构。 降低直流电阻,以免对有用信号产生过大的衰减。显着的高频特性和阻抗特性(更好的消除RF能量)。在高频放大电路中消除寄生振荡。 有效的工作在几个MHz到几百MHz的频率范围内。0 P- ~9 z7 |# m' w, g; {$ L5 L     要正确的选择磁珠,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不需要的信號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噪声源是谁。 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 环境条件是什么(温度,直流电压,结构强度)。- S# b: a: e5 o! y  2)  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 j% Q: P; S- d  3) 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放置磁珠。5 X& p9 p* O! O! _; @/ y  前三条通过观察厂家提供的阻抗频率曲线就可以判断。在阻抗曲线中三条曲线都非常重要。1 {8 I! T* W+ `3 n( T1 ]$ P* }9 k  总阻抗:总阻抗通过Z=R+2πfL来描述。典型的阻抗曲线如下图所示:8 fB) t, T" ^  通过这一曲线,选择在希望衰减噪声的频率范围内具有最大阻抗而在低频和直流下信号衰减尽量小的磁珠型号。+ f4 }- Z0 \8 h( I6 F8 z  片式磁珠在过大的直流电压下,阻抗特性会受到影响,另外,如果工作温升过高,或者外部磁场过大,磁珠的阻抗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使用片式磁珠还是片式电感主要还在于应用。在谐振电路中需要使用片式电感。而需要消除不需要的EMI噪声时,使用片式磁珠是最佳的选择。    片式磁珠和片式电感的应用场合:  l  片式电感:射频(RF)和无线通讯,信息技术设备,雷达检波器,汽车电子,蜂窝电话,寻呼机,音频设备,PDA(个人数字助理),无线遥控系统以及低压供电模块等。9 y. V# I- J4 ~& Q6 e  l  片式磁珠:时钟发生电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之间的滤波,I/O输入/输出内部连接器(比如串口,并口,键盘,鼠标,长途电信,本地局域网),射频(RF)电路和易受干扰的逻辑设备之间,供电电路中滤除高频传导干扰,计算机,打印机,录像机(VCRS),电视系统和手提电话中的EMI噪声抑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磁珠主要用于高频隔离,抑制差模噪声等。 * f% ]4 s0 ^6 Z7 }  2.  电感是储能组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  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组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错50MHZ。地的连接一般用电感,电源的连接也用电感,而对信号线则采用磁珠。! M& a# P2 z- K7 K( W  3.  8 Q8 {[/ I6 Y- `2 i9 @, P, h" h  详细论述:  在电子设备的PCB板电路中会大量使用感性组件和EMI滤波器组件。这些组件包括片式电感和片式磁珠,以下就这两种器述并分析他们的普通应用场合以及特殊应用场合。表面贴装组件的好处在于小的封装尺寸和能够满足实际空间的要求。除力以及其它类似物理特性不同外,通孔接插件和表面贴装器件的其它性能特点基本相同7 F& O+ `0 S7 P2 i5 R9 z  1. 片式电感: 在需要使用片式电感的实现以下两个基本功能:电路谐振和扼流电抗。谐振电路包括谐振发生电路,振荡电路,时钟电路,脉冲电路,波形发生电路还包括高Q带通滤波器电路。 要使电路产生谐振,必须有电容和电感同时存在于电路中。在电感的两端存在寄生电容,这是由于电极之间的铁氧体本体相当于电容介质而产生的。在谐振电路中,电感必须具有高Q,窄的电感偏差,稳定的温度系数,才能达到谐振电路窄带,低的频率温度漂移的要求。 高Q电路具有尖锐的谐振峰值。窄的电感偏置保证谐振频率偏差尽量小。稳定的温度系数保证谐振电路稳定的温度变化特性。    电感构造:标准的径向引出电感和轴向引出电感以及片式电感的差异仅仅在于封装不一样。电感结构包括介质材料(一般为氧化铝陶瓷材料)上绕制线圈,或者空心线圈以及铁磁性材料上绕制线圈。    应用:  l  在功率应用场合,作为扼流圈使用时,电感的主要关注参数是直流电阻(DCR),额定电流,和低Q值。  l   当作为滤波器使用时,希望宽带宽特性,因此,并不需要电感的高Q特性。低的DCR可以保证最小的电压降。! T9 T" ]. b, n. V0 v  l  DCR定义为组件在没有交流信号下的直流电阻。  2.  片式磁珠 :片式磁珠的功能主要是消除存在于传输线结构(PCB电路)中的RF噪声,RF能量是叠加在直流传输电平上的交流正弦波成分,直流成分是需要的有用信号,而射频RF能量却是无用的电磁干扰沿着线路传输和辐射,这些不需要的信号能量,使用片式磁珠扮演高频电阻的角色(衰减器),该器件允许直流信号通过,而滤除交流信号。通常高频信号为30Mhz以上,然而,低频信号也会受到片式磁珠的影响。    磁珠构造:片式磁珠由软磁铁氧体材料组成,构成高体积电阻率的独石结构。涡流损耗同铁氧体材料的电阻率成反比。涡流损耗随信号频率的平方成正比。使用片式磁珠的好处: 小型化和轻量化 在射频噪声频率范围内具有高阻抗,消除传输线中的电磁干扰。 闭合磁路结构,更好的消除信号的串绕。 极好的磁屏蔽结构。 降低直流电阻,以免对有用信号产生过大的衰减。显着的高频特性和阻抗特性(更好的消除RF能量)。在高频放大电路中消除寄生振荡。 有效的工作在几个MHz到几百MHz的频率范围内。0 P- ~9 z7 |# m' w, g; {$ L5 L     要正确的选择磁珠,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不需要的信號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噪声源是谁。 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 环境条件是什么(温度,直流电压,结构强度)。- S# b: a: e5 o! y  2)  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 j% Q: P; S- d  3) 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放置磁珠。5 X& p9 p* O! O! _; @/ y  前三条通过观察厂家提供的阻抗频率曲线就可以判断。在阻抗曲线中三条曲线都非常重要。1 {8 I! T* W+ `3 n( T1 ]$ P* }9 k  总阻抗:总阻抗通过Z=R+2πfL来描述。典型的阻抗曲线如下图所示:8 fB) t, T" ^  通过这一曲线,选择在希望衰减噪声的频率范围内具有最大阻抗而在低频和直流下信号衰减尽量小的磁珠型号。+ f4 }- Z0 \8 h( I6 F8 z  片式磁珠在过大的直流电压下,阻抗特性会受到影响,另外,如果工作温升过高,或者外部磁场过大,磁珠的阻抗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使用片式磁珠还是片式电感主要还在于应用。在谐振电路中需要使用片式电感。而需要消除不需要的EMI噪声时,使用片式磁珠是最佳的选择。    片式磁珠和片式电感的应用场合:  l  片式电感:射频(RF)和无线通讯,信息技术设备,雷达检波器,汽车电子,蜂窝电话,寻呼机,音频设备,PDA(个人数字助理),无线遥控系统以及低压供电模块等。9 y. V# I- J4 ~& Q6 e  l  片式磁珠:时钟发生电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之间的滤波,I/O输入/输出内部连接器(比如串口,并口,键盘,鼠标,长途电信,本地局域网),射频(RF)电路和易受干扰的逻辑设备之间,供电电路中滤除高频传导干扰,计算机,打印机,录像机(VCRS),电视系统和手提电话中的EMI噪声抑止。

我也是看到别人分享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所述,就楼主的问题“电感和磁珠有什么区别”来说,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电感通常希望损耗小(转换成热的部分比较少),而磁珠要求在一定频率以上损耗比较大(转换成热的部分比较多)。

特别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说的好详细啊

网友:
电感有分大功率和小功率电感,一般是用于滤波,升降压用,磁珠一般只用于高频滤波抑制EMI……

网友:
磁珠拦截的频率高,铁损大则Q值低,不会成为寄生振荡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