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ARM 怎么通过 J-Link 读取 UID (芯片序列号)?

楼主:
LPC ARM 怎么通过 J-Link 读取 UID (芯片序列号)?

网友A:
手册里边有啊,读取那个寄存器地址就是,4字节的序列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边有啊,读取那个寄存器地址就是,4字节的序列号吧,

问题是找不到寄存器地址说明。
比如 LPC810M021 里面就没有找到 Serial Number 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
查看文档,我记得我在论坛里边发过关系LPC 的IAR实现,里边应该有UID的读取方法,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能截图说明下吗。我之前接触过lpc2378的,好像没有出现你的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