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系列如何读取GPIO的数据,与STM32F系列有何不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配置PC6 PC7 为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应用配置到GPIOC
读取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2);

如果使用库的话 需要去st下载 ,具体 区别请比较

网友:
除了功耗之类的东西,应该不会有太大区别。

网友:
有库手册啊,LZ可以下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