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想写一个程序,采用的芯片是MSP430f5438a,想利用ADC12采集12路数据,并通过串口发送到串口助手上,下面的程序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改
#includ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U8 RX_DATA = 0;
U8 TX_DATA[77] = {0};
U8 EN_ADC12 = 0;
U8 SPI_RX_DATA = 0;
U8 uart1_RX_DATA[24] = {0};
U8 uart1_RX_DATA_count = 0;

U8 TX_DATA_TEMP[48] = {0};
U8 TX_DATA_TEMP_count = 0;

void clk_init()
{
     P5SEL |= BIT4 + BIT5;

     UCSCTL6 &= ~(XT1OFF);          //使能XT1
     UCSCTL6 |= XCAP_3;              //选择内部负载电容12pF
     UCSCTL0 = 0x0000;              //将DCOx和MODx设为最低
     UCSCTL6 &= ~(XT1DRIVE_3);       //减少XT1驱动能力,降低功耗
     UCSCTL3 = SELREF_0 + FLLREFDIV_1;  //FLL模块参考时钟源选择XT1CLK
                                        //参考时钟分频器
    //测试晶振是否产生故障失效,并清除故障失效标志位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OFIFG);
     __bis_SR_register(SCG0);           //禁止FLL
     UCSCTL1 = DCORSEL_3;              //选择DCO频率范围
     UCSCTL2 = 249;               //设置DCO频率为8MHz
                                 //计算公式:(249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启用FLL
     UCSCTL4 |= SELS_0;   //SMCLK时钟来源XT1晶振
     __delay_cycles(250000);
}

void adc_init()
{
     P6SEL = 0x01;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SHT0_12+ADC12MSC;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ADC12DIV_0+ADC12SSEL_3; //序列通道单次
     ADC12MCTL0 |= ADC12INCH_1;
     ADC12IE = 0x01;              //使能ADC12IFG.0中断

     ADC12CTL0 |= ADC12ENC;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开始采样转换

}

void uart1()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3SEL = BIT3 + BIT4;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为系统时钟  1048576HZ
     UCA0BR0 = 9;                       //波特率115200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_1 + UCBRF_0;
     UCA0CTL1 &= ~UCSWRST;
     UCA0IE |= UCRXIE;    //使能接受中断

}

void main( void )
{
  clk_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adc_init();
  uart1();
  _EINT();//开全局中断
  TX_DATA[0] = 0xFF;
  TX_DATA[1] = 0xFF;
  TX_DATA[2] = 0xFF;
  TX_DATA[75] = 0x0A;
  TX_DATA[76] = 0x0D;
  LPM3;
  while(1)
  {

    for(U8 i = 0;i < 48; i++)
    {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1TXBUF = TX_DATA[i];                  // TX -> RXed character
    }
    LPM3;
  }
}
/***********************************************************
  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6))
    //switch(ADC12IV)
  {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0x24:

    TX_DATA[0] = ADC12MEM15 >> 8;
    TX_DATA[1] = ADC12MEM15 & 0xFF;

    TX_DATA[2] = ADC12MEM14 >> 8;
    TX_DATA[3] = ADC12MEM14 & 0xFF;

    TX_DATA[4] = ADC12MEM13 >> 8;
    TX_DATA[5] = ADC12MEM13 & 0xFF;

    TX_DATA[6] = ADC12MEM12 >> 8;
    TX_DATA[7] = ADC12MEM12 & 0xFF;

    TX_DATA[8] = ADC12MEM7 >> 8;
    TX_DATA[9] = ADC12MEM7 & 0xFF;
    TX_DATA[10] = ADC12MEM6 >> 8;
    TX_DATA[11] = ADC12MEM6 & 0xFF;

    TX_DATA[12] = ADC12MEM5 >> 8;
    TX_DATA[13] = ADC12MEM5 & 0xFF;

    TX_DATA[14] = ADC12MEM4 >> 8;
    TX_DATA[15] = ADC12MEM4 & 0xFF;
    TX_DATA[16] = ADC12MEM3 >> 8;
    TX_DATA[17] = ADC12MEM3 & 0xFF;

    TX_DATA[18] = ADC12MEM2 >> 8;
    TX_DATA[19] = ADC12MEM2 & 0xFF;
    TX_DATA[20] = ADC12MEM1 >> 8;
    TX_DATA[21] = ADC12MEM1 & 0xFF;
    TX_DATA[22] = ADC12MEM0 >> 8;
    TX_DATA[23] = ADC12MEM0 & 0xFF;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0x55;                  // TX -> RXed character
    //uart1_RX_DATA_count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大神都比较忙,我来叨叨两句吧。程序是你自己写的不?一步一步的调试,是串口问题还是AD问题?是配置问题还是处理问题?什么现象也不说,光看程序发现问题估计也只有大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都比较忙,我来叨叨两句吧。程序是你自己写的不?一步一步的调试,是串口问题还是AD问题?是配置问题还是处理问题?什么现象也不说,光看程序发现问题估计也只有大神了。

额。。。是我写的啊,才自学了一个月,调试过了,调试助手上就显示了“0x55”。。。。是不是AD部分UCA0TXBUF=0x55这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是我写的啊,才自学了一个月,调试过了,调试助手上就显示了“0x55”。。。。是不是AD部分UCA0TXBUF=0x55这边不对

我说下喔,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void uart1()里面初始化的是UCA0,服务子程序里也是UCA0,主函数调用时是UCA1?MSP430配置不是很懂喔,不知道是不是这的原因呢?主函数一直在给UCA1TXbuf赋值,服务子程序一直在给UCA0txbuf赋值,串口打印出55,说明你的UCA0初始化的很成功,只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主函数是UCA1TX

网友:
你一直发0x55串口助手当然显示0x55了,线理解每个模块怎么用,然后再集成到一起。看别人的程序要先知道每一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
先调通ADC,再调通串口,再合并吧,手头没板子,没玩430,不过思路搞明白,这个不是很难,耐心,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