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音频调制电路疑问?

楼主:
这个VCOin是不是还要加Vcc/2偏置电压啊?另外我加了偏置电压,中心频率f0在166KHZ,但是加了300mV的模拟音频输入(1KHz正弦波),没有调制波形,还是方波,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另外感觉前级三极管没有必要啊,有没有人指导一下?

网友A:
既然是锁相环,你的电路难道没有参考信号么?没有环路么?要想调制,先把环路搞好,确定锁定了,再把饮片信号加到环路上就可以实现调制了。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锁相环,你的电路难道没有参考信号么?没有环路么?要想调制,先把环路搞好,确定锁定了,再把饮片信号加到环路上就可以实现调制了。

虽然我没弄出来,但是根据我所查找的资料,我觉得调制跟环路什么的没关系啊,相位锁定是解调应该考虑的吧?我觉得调制就是VCO而已,并没有用到内部的比较器模块。现在我的问题是小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直流偏置电压Vcc/2上,然后输入到VCOin端,但是出来不是调制的波形啊?想问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已经查过电路很多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没弄出来,但是根据我所查找的资料,我觉得调制跟环路什么的没关系啊,相位锁定是解调应该考虑的吧?我觉得调制就是VCO而已,并没有用到内部的比较器模块。现在我的问题是小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直流偏置电压Vcc/2上,然后输入到VCOin端,但是出来不是调制的波形啊?想问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已经查过电路很多遍了~~

你觉得和环路没关那就没关系吧,,,,我记得cd4046里面是有VCO,和PD。环路要外置,还有参考信号,这才是锁相环,完整的闭环电路。你现在用的是开环,只用里面的VCO,就算你调制上去了,频率也不会稳定在一个点上,会随着你外部的电压波动的,只有先锁定,在把音频信号加到环路上,这样才能实现调制,也就是锁相调制。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和环路没关那就没关系吧,,,,我记得cd4046里面是有VCO,和PD。环路要外置,还有参考信号,这才是锁相环,完整的闭环电路。你现在用的是开环,只用里面的VCO,就算你调制上去了,频率也不会稳定在一个点上,会随着你外部的电压波动的,只有先锁定,在把音频信号加到环路上,这样才能实现调制,也就是锁相调制。

我觉得调制就是用开环啊,外部小信号(音频信号)的变化,引起频率的变化,这不就是调频吗?你说的闭环是在解调里面用的,通过相位比较器和低通滤波器,最终得到调制信号(音频小信号),这个是要锁定的。这是我的理解~~昨天熬到1点才把调制弄好,我的直流偏置用Vcc/2,看不出来;小一点的话调频波就比较明显了。我还是学生,第一次弄这个,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AM与FM是不一样的,你是想做FM?基频是多少?FM调制最简单的就是VT调制。AM那就有分压器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