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CRC校验码转换

楼主:
MSP430FR5969支持硬件CRC校验,但是该校验使用CRC CCITT标准,而已有的上位机使用RTU标准(0xA001),请问有没有算法,可以将CCITT标准算出的校验码转换为RTU标准的校验码?

==========================分界线===================================

目前没有找到好的转换方法,使用了算法来生成CRC校验码

网友A:
仔细阅读了CRC的计算规则,发现将CCITT标准算出的校验码转换为RTU标准的校验码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
然后再阅读了MSP430FR69xx Family User's Guide,发现它的硬件CRC模块貌似是能设置生成多项式的,仔细阅读一下文档吧,应该能直接在FR5969中设置成你需要的校验码格式的。

网友B:
不能转换的话,就浪费点CPU的时间让CPU计算吧!说不定转换的算法还没有直接CPU计算来的实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都要算法的话还不如直接算,也可省去硬件C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阅读了CRC的计算规则,发现将CCITT标准算出的校验码转换为RTU标准的校验码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
然后再阅读了MSP430FR69xx Family User's Guide,发现它的硬件CRC模块貌似是能设置生成多项式的,仔细阅读一下文档吧,应该能直接在FR5969中设置成你需要的校验码格式的。

嗯嗯,谢谢,我再去仔细看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转换的话,就浪费点CPU的时间让CPU计算吧!说不定转换的算法还没有直接CPU计算来的实在。

恩,用程序实现的校验有写好的程序,就是想把片子上的功能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都要算法的话还不如直接算,也可省去硬件CRC

嗯嗯,想尽量利用起来片子上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仔细阅读了CRC的计算规则,发现将CCITT标准算出的校验码转换为RTU标准的校验码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
然后再阅读了MSP430FR69xx Family User's Guide,发现它的硬件CRC模块貌似是能设置生成多项式的,仔细阅读一下文档吧,应该能直接在FR5969中设置成你需要的校验码格式的。

刚才再一次阅读了手册,手册中并为提到可以设置多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才再一次阅读了手册,手册中并为提到可以设置多项式

我也回头仔细看了一下UG,确实没有关于多项式的设置项目。
之前我看到文档里列出了多个多项式,于是以为是可以动态调整的,仔细看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有两个不同的硬件模块用于生成不同类型的CRC校验码。
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

目前看来只剩下一种办法了,就是用软件重新计算CRC,转换这件事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回头仔细看了一下UG,确实没有关于多项式的设置项目。
之前我看到文档里列出了多个多项式,于是以为是可以动态调整的,仔细看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有两个不同的硬件模块用于生成不同类型的CRC校验码。
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

目前看来只剩下一种办法了,就是用软件重新计算CRC,转换这件事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嗯嗯,转换貌似确实不容易办到,我用了算法来计算crc校验码,感谢版主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