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测量芯片ADXL001

楼主:
最近做一个测量物体的加速度。用到ADXL001这个加速度传感器,我选的是加速度为正负70g的,数据手册上面说 当物体加速运动时,他会输出一个电压,我用示波器采集到的波形是这样的的一个先 下降 在上升的波形 ,,我理解的是 应该是一条朝着一个方向上升的波形,求大神指教 对不对

网友A:
如果你拿着一个物体,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实际上是三个过程,起步加速(加速度为正),匀速(加速度接近0),最后减速停在你想要的位置(加速度为负)

网友B:
你开着一辆法拉力从零开始加速行驶,起始速度为0km/s,一秒钟以后你从0加速到50,这时你测量到的加速度曲线假设是上升的,再过一秒钟以后你从50加速到150,150-50=100,这时你的加速度曲线还会上升一点,再下一秒你从100加速到200,200-100=100km/h,这段加速度曲线是一条直线,因为加速度没有变化,下一秒钟你的车速维持在200km/h时,200-200=0,这时你的加速度曲线下降回到零点,然后你发现前边有一个驴车,你开始紧急制动,用1秒种时间从200降到0,这时的加速度是负数,0-200=-200.所以你的加速度曲线会降到原来加速度为零时的值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拿着一个物体,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实际上是三个过程,起步加速(加速度为正),匀速(加速度接近0),最后减速停在你想要的位置(加速度为负)

我的这个物体时先加速的(速度从0开始),然后 在减速一直减到速度为0,按照我的那个加速度的曲线图的话,加速度先正 然后再负 是不是跟你说的矛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开着一辆法拉力从零开始加速行驶,起始速度为0km/s,一秒钟以后你从0加速到50,这时你测量到的加速度曲线假设是上升的,再过一秒钟以后你从50加速到150,150-50=100,这时你的加速度曲线还会上升一点,再下一秒你从100加速到200,200-100=100km/h,这段加速度曲线是一条直线,因为加速度没有变化,下一秒钟你的车速维持在200km/h时,200-200=0,这时你的加速度曲线下降回到零点,然后你发现前边有一个驴车,你开始紧急制动,用1秒种时间从200降到0,这时的加速度是负数,0-200=-200.所以你的加速度曲线会降到原来加速度为零时的值以下。

我就是从 0开始加速,然后在减速 直至速度为0, 为什么我的加速度曲线 是先向下 然后在向上呢,跟你说的貌似有点矛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物体时先加速的(速度从0开始),然后 在减速一直减到速度为0,按照我的那个加速度的曲线图的话,加速度先正 然后再负 是不是跟你说的矛盾啊

一是看参考,传感器对重力加速度G是怎么处理的,平放时输出0G,还是9.8,二是。。。你是不是把芯片拿颠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看参考,传感器对重力加速度G是怎么处理的,平放时输出0G,还是9.8,二是。。。你是不是把芯片拿颠倒了。。。

不是的、这个传感器输出的是一个电压信号,电压的变化 表示着加速度G的变化 精度是25mv/g,刚开始输出的是静止时的电压 2.5V,运动的时候 测量的电压 跟我上面的图一样变化,我传感器 没有放反。

网友:
参照6楼说的,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是有方向的,它不知道你的车是向前开还是向后开,它只知道相对于他的某一个轴是正向加速还是反向回事,在你加速时测量的结果是负数说明你加速的方向和加速度测量的方面是反的。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ADXL001这个芯片,加我qq一起讨论啊,qq 106322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