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
dataidz

楼主(2015-05-29):
厂房变频器的无线控制 不方便拉线 求方案??
我们钢厂鼓风机用变频器控制调速,想在距离
米外的控制室通过一台西门子
PLC
远程遥控变频器,拉线不方便,你们有这个方面的案例吗?

网友A:
用无线通信,还是比较方便的。通常用UART接口或者SPI接口,UART使用透传方式,把UART的数据透传出去。SPI一般就是自己去控制RF芯片的通信。

网友B:
有。在工业现场由
PLC
远程控制变频器的应用非常常见,如果挖沟布线不便或者变频器在移动设备上,那么采用无线通讯就是最佳方案。
上传
上传
这个案例以西门子
PLC
和台达的变频器为例来说明
PLC
与变频器之间的无线通讯过程。阅读原文:
http://url.cn/a5wPk8
PLC
无线通讯专家免费咨询:
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