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置ADC与单片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
因为MSP430目前的AD采样速度不够需要用一块外置的AD,遇到的问题大致如下:

AD芯片手册说明是支持SPI通讯的,但是AD芯片只有输出,大部分没有存储功能的AD引脚都基本如下:

其中用于跟单片机通讯的口就是SDO数据输出口跟SCLK同步时钟信号口

单片机的SPI通讯口是SIMO、SOMI、UCLK跟STE,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一类芯片的,具体的AD应该怎么跟单片机连接才能实现正常的通讯?

网友A:
随便几个io口,用模拟spi不就可以了啊,还挺简单的,你对速度也没什么要求

网友B:
AD芯片看作一个从机就好了啊。

网友C:
你的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你没有仔细的阅读datasheet来确认,我谈几点我的理解:

1 . msp430中内置的adc我记得是12位的,你为什么不考虑用呢?

2.  关于与spi接口的问题。

首先spi接口:

(1)SDO –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MOSI,对吧?
(2)SDI –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MISO,对吧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4)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先AD7091的datasheet中英文版的,这个在芯片的引脚说明的下面会有英文的文字对引脚的功能及连接方式做说明,相信你没有多看一眼。

1. AD7091的sdo信号,我觉得要跟SPI的sdi相连,但是要看sclk的时序;
2. AD7091的cs信号,因为datasheet中对其管脚描述的最后一句,我想是否应该是ad7091的cs信号与spi的sdi信号连接
3. ad7091的sclk信号当然,而且我很确定的是如果ad7091要与spi接口通信,那么ad7091的sclk信号必须与spi的sckl信号相连。因为spi是同步的串行接口。

4. CONVST与spi的cs信号的连接,我其实也有点疑惑。

看了下,这个datasheet中的Typical Connection Diagram,并没有提及与spi的连接。
以上,是我大胆的谈了下对这个芯片的看法,请你参考,并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几个io口,用模拟spi不就可以了啊,还挺简单的,你对速度也没什么要求

就是对速度有要求采用外置的AD啊,MSP430自带的200K不够,选了这个1M的。用软件实现SPI通讯一个是代码会复杂很多,第二个是希望能用DMA转移数据。这个可能我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芯片看作一个从机就好了啊。

跟标准的从机不太一样,连接的口都不是标准的SIMO SOMI 其实这个试试就可以也就那几种连接方式,但是我现在手边没有芯片  所以想问问用过的人能直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你没有仔细的阅读datasheet来确认,我谈几点我的理解:

1 . msp430中内置的adc我记得是12位的,你为什么不考虑用呢?

2.  关于与spi接口的问题。

首先spi接口:

(1)SDO –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MOSI,对吧?
(2)SDI –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MISO,对吧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4)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先AD7091的datasheet中英文版的,这个在芯片的引脚说明的下面会有英文的文字对引脚的功能及连接方式做说明,相信你没有多看一眼。

1. AD7091的sdo信号,我觉得要跟SPI的sdi相连,但是要看sclk的时序;
2. AD7091的cs信号,因为datasheet中对其管脚描述的最后一句,我想是否应该是ad7091的cs信号与spi的sdi信号连接
3. ad7091的sclk信号当然,而且我很确定的是如果ad7091要与spi接口通信,那么ad7091的sclk信号必须与spi的sckl信号相连。因为spi是同步的串行接口。

4. CONVST与spi的cs信号的连接,我其实也有点疑惑。

看了下,这个datasheet中的Typical Connection Diagram,并没有提及与spi的连接。
以上,是我大胆的谈了下对这个芯片的看法,请你参考,并欢迎讨论。谢谢

感谢如此认真的回答!

手册这些我都看过了,我大概的猜想也都跟你差不多,我觉得无非是一个不需要输入的slave
但是目前只是猜想自己手边也没芯片可以验证,所以希望有用过的能帮忙确认一下这想法对不对~

430自带的ADC是200kHz的采样频率,我的信号也刚好200kHz,所以希望要个400k以上的外置AD就选了这个比较便宜的1MHz的

唉  明明支持SPI通讯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搞成这样~我看过TI自己的ADC也都这样,给出的就这几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