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板学习——经指导修改后版本~~

楼主:
之前板子画完后晒上来在这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898-1-1.html
riverpeak看了后给我指出了一些不妥的地方和一些建议。
然后我做了部分的修改,在此附件:
请大家走过路过随手下下给我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不合理~~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一版感觉不错,有些小的电阻电容中心对齐更好看。
屏蔽壳有点大,有心情就改一下,然后屏蔽壳周围0.5mm内不要有器件。
对了,网口和上面的变压器应该是同一电平才对,建议这样分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版感觉不错,有些小的电阻电容中心对齐更好看。
屏蔽壳有点大,有心情就改一下,然后屏蔽壳周围0.5mm内不要有器件。
对了,网口和上面的变压器应该是同一电平才对,建议这样分地。

恩恩恩~O(∩_∩)O谢谢~感觉画板子总是要不断的修改的~我再继续修改修改~~

网友B:
1. 说实话,你的这个电源分割,真的很漂亮了;
2. bga下面的过孔,包括一些地过孔,我个人觉得过孔盖油好点;
3. 有些地方走线我个人认为需要优化下,shift+s切换,看顶层和底层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说实话,你的这个电源分割,真的很漂亮了;
2. bga下面的过孔,包括一些地过孔,我个人觉得过孔盖油好点;
3. 有些地方走线我个人认为需要优化下,shift+s切换,看顶层和底层走线

谢谢~~
1.如果你觉得电源分割的好那肯定是riverpeak的功劳,我第一版出来的时候是非常丑的,在riverpeak指导下修改的我先画线分区再铺的铜~~
2.你说的过孔盖油确实是个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3.走线问题我会继续看看调整下~
我自己这个版本发上来后过会再去看自己也看到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继续调整啦~~~

网友C:
敷铜的边角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敷铜的边角修一下

谢谢~~话说边角修整齐了除了美观对板子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敷铜的边角修一下

额。。。好像问题没问清楚。。我是想问这个覆铜边角修与没修对板子来说有什么区别。边角修了的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1.如果你觉得电源分割的好那肯定是riverpeak的功劳,我第一版出来的时候是非常丑的,在riverpeak指导下修改的我先画线分区再铺的铜~~
2.你说的过孔盖油确实是个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3.走线问题我会继续看看调整下~
我自己这个版本发上来后过会再去看自己也看到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继续调整啦~~~

恩恩,总之电源分割真的是美观。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
1.如果你觉得电源分割的好那肯定是riverpeak的功劳,我第一版出来的时候是非常丑的,在riverpeak指导下修改的我先画线分区再铺的铜~~
2.你说的过孔盖油确实是个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3.走线问题我会继续看看调整下~
我自己这个版本发上来后过会再去看自己也看到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继续调整啦~~~

我为什么说过孔要盖油呢,就拿你bga下面的过孔来说吧,这个过孔离bag的pin脚很近,如果不小心,短路是很有可能的。
如下的电源分割中,我紫色的这个框中的这种,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网友:
给楼主点赞,相当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说过孔要盖油呢,就拿你bga下面的过孔来说吧,这个过孔离bag的pin脚很近,如果不小心,短路是很有可能的。
如下的电源分割中,我紫色的这个框中的这种,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嘻嘻,我事先在VCC层画了无网络的line线,等铺好铜之后把line线藏到机械层去。。如果要重新铺就把相应的线再改成VCC层,然后按着线的纹路铺,这样又快又整齐。

网友:
居然是美女耶  惊艳

网友:
不过 不过 我发现有个问题
你的覆铜间距太小了 只有4mil,这样对制版工艺要求较高,很容易短路的,建议搞到10mil

网友E:
我看到有的电源上打了很多的过孔 这个没有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 不过 我发现有个问题
你的覆铜间距太小了 只有4mil,这样对制版工艺要求较高,很容易短路的,建议搞到10mil

我检查了下下,应该是我调整的时候间距规则忘记改过来了,所以GND铺的时候变成4mil的间距了,其他的铺的是10mil的。继续改版中~~

网友E:
再有就是不要在电源分割层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 不过 我发现有个问题
你的覆铜间距太小了 只有4mil,这样对制版工艺要求较高,很容易短路的,建议搞到10mil

多谢纠错多谢纠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有的电源上打了很多的过孔 这个没有意义啊

是的,我已经把这个也进行调整了。。一开始我是在顶层跟底层进行电源连线的,额,脑把他当一般信号线在走,后来铺vcc层,脑袋抽了觉得应该在对应的电源线上打一排的过孔上去。。
把成品放上来后自己就看到一些问题啦,大家也给我指出来许多问题,啊,不断改进中~
估计周一或者周二再度修改版会放上来~~要调整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有就是不要在电源分割层走线

当时觉得在顶层跟底层走线行不通了然后走到电源层来~恩恩,我再调调看尽量不要在这层走~
有问题,如果在电源分割层走线会造成什么影响?我知道要避免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呢?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