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SPI

楼主:
最近在调小四轴,还没进入PID调参数,卡在了各种通信协议上,郁闷死了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PORTB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SPI1时钟使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PA3用作其他用途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软件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复制代码这是我初始化SPI1的初始化代码,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可使用SPI进行传输数据的时候老是卡在等待发送完成上
    1.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 当 SPI发送缓冲器非空时等待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卡在这一步,数据发送完成标志一直没有置位
      /* 通过 SPI1发送一字节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 当SPI接收缓冲器为空时等待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数据接收完毕时置一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复制代码 有谁遇到这种情况解决的吗

网友:
    时钟错了,请仔细查看

网友:
    是我粗心了,使用SPI1应该这样配置"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