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带负载不行,怎么搞?

楼主:
在LM317的数据手册里面找到一个典型电路,搭了出来,接在我需要的板子上,输出调在4V的时候,接在板子上,立马掉成1.6V,这怎么搞哦?

网友A: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是不是你输入的电源不行哦?

网友:
我觉得一方面你仔细查看下datasheet,我记得lm317好像有几种类型的。
另一方面,看你电阻的选择吧,这个可以根绝datasheet中的公式计算的。
另外,共享一个别人的在线的计算工具:http://www.5x54.com/tools/LM317/index.html

网友:
来学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是不是你输入的电源不行哦?

输入是用的变压器,然后接在220V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是不是你输入的电源不行哦?

就是用的这个图

网友:
多大电流?前级能带的动么?有没有超出功耗导致器件保护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用的变压器,然后接在220V上

只有变压器,没有整流滤波?可能吗?
为何不把变压器规格、整流滤波电路交代清楚?

网友:
把技术应用条件和环境描述清楚,效率高很多。看到那么多大神想帮忙,真是替你捉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变压器,没有整流滤波?可能吗?
为何不把变压器规格、整流滤波电路交代清楚?

噢噢,,有滤波,变压器用的输出AC12V,功率是60w的,在后面接上了4个1N4148做的整流桥,电容接的1000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噢噢,,有滤波,变压器用的输出AC12V,功率是60w的,在后面接上了4个1N4148做的整流桥,电容接的1000uF

四支1N4148搭整流桥?这四支1N4148好可怜!
那支1000uF电容在上电时的充电电流,就可以灭掉1N4148,也许一支,也许两支。

前天的帖,直到现在楼主也没有说负载电流有多大。楼主甚至没有量一量LM317输入端在空载和带载时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支1N4148搭整流桥?这四支1N4148好可怜!
那支1000uF电容在上电时的充电电流,就可以灭掉1N4148,也许一支,也许两支。

前天的帖,直到现在楼主也没有说负载电流有多大。楼主甚至没有量一量LM317输入端在空载和带载时电压是多少。

4只1N4148好可怜,什么意思哦?承受的电流太大了吗?
灭掉1N4148,好专业的话,不是很理解,哎。

需要供电的板子,电压4V,电流50mA,空载的时候,我把输出电压调在4V,然后接在供电的板子上,把板子开关打开,发现带不动,用万用表测它输出电压,此时是1.6V左右

网友:
电路图 贴出来看看,估计是接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整流电桥接错了,还有用1N4007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支1N4148搭整流桥?这四支1N4148好可怜!
那支1000uF电容在上电时的充电电流,就可以灭掉1N4148,也许一支,也许两支。

前天的帖,直到现在楼主也没有说负载电流有多大。楼主甚至没有量一量LM317输入端在空载和带载时电压是多少。

老师,你这个地方的几句话深层含义是什么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这个地方的几句话深层含义是什么呀?

意思是1N4148很可能在上电时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1N4148很可能在上电时烧毁。

可是我在用的时候,电路没有问题,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在用的时候,电路没有问题,额

前面2楼、8楼、12楼都强调需要测量一下空载和带载时LM317的输入电压,三天过去了,居然还没有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面2楼、8楼、12楼都强调需要测量一下空载和带载时LM317的输入电压,三天过去了,居然还没有测。

我不是说了吗?12V的AC电压输入呀?没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吗?12V的AC电压输入呀?没变啊

LM317输入电压是交流12V?不大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M317输入电压是交流12V?不大可能。

还有整流,滤波,算出来差不多就是13V多一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整流,滤波,算出来差不多就是13V多一点吧

“算出来差不多就是13V多一点吧”
算出来,和量出来,完全是两回事。
要是连这都分不清,别搞电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算出来差不多就是13V多一点吧”
算出来,和量出来,完全是两回事。
要是连这都分不清,别搞电子了。

额,不是有理论的计算公式吗?这样算不行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不是有理论的计算公式吗?这样算不行哇?

你的LM317输出电压,计算出来是多少,怎么一接上负载就掉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LM317输出电压,计算出来是多少,怎么一接上负载就掉下来了?

因为我供电的板子对电压比较苛刻,输出电压我用万用表测好4V,然后才接上去的,发现完全带不动,一测输出电压,发现只有1.6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供电的板子对电压比较苛刻,输出电压我用万用表测好4V,然后才接上去的,发现完全带不动,一测输出电压,发现只有1.6V了

“输出电压我用万用表测好4V,然后才接上去的,发现完全带不动,一测输出电压,发现只有1.6V了”
这句话,你在首帖已经说过,各位也都明白了,大可不必重复。

2楼youki12345已经怀疑“是不是你输入的电源不行哦”?8楼chunyang又重复说“多大电流?前级能带的动么”?甚至10楼elvike“看到那么多大神想帮忙,真是替你捉急”。12楼明确说“楼主甚至没有量一量LM317输入端在空载和带载时电压是多少”。

首帖是七天前发的,直到现在,教给你量量LM317空载和带载的输入电压,始终没有量。我实在不明白你是如何想的。

首帖已经描述了不正常的现像,27楼又重复一遍。你的电路,从220V市电到LM317输出端,有插座板、电源线、变压器(可能还有开关和保险)、整流桥、滤波电容,还有7楼贴出的电路。各部分电路,任一部分有问题,都会导致整个电路工作不正常,这点逻辑应该明白吧?
24楼还说:“不是有理论的计算公式吗?这样算不行哇”?不错,是有这么一个公式(注意,不是理论公式,是经验公式)。如果测量LM317输入电压与计算出的数值大致相符,说明这一点之前电路工作大致正常,如果测量值与计算值相差很远,这一点之前电路可以判断不正常。
要你测量LM317输入电压即1000uF电容两端电压,正是为了判断究竟是哪部分出了问题。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坚持不测量该点电压,我恐怕你的逻辑思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我用万用表测好4V,然后才接上去的,发现完全带不动,一测输出电压,发现只有1.6V了”
这句话,你在首帖已经说过,各位也都明白了,大可不必重复。

2楼youki12345已经怀疑“是不是你输入的电源不行哦”?8楼chunyang又重复说“多大电流?前级能带的动么”?甚至10楼elvike“看到那么多大神想帮忙,真是替你捉急”。12楼明确说“楼主甚至没有量一量LM317输入端在空载和带载时电压是多少”。

首帖是七天前发的,直到现在,教给你量量LM317空载和带载的输入电压,始终没有量。我实在不明白你是如何想的。

首帖已经描述了不正常的现像,27楼又重复一遍。你的电路,从220V市电到LM317输出端,有插座板、电源线、变压器(可能还有开关和保险)、整流桥、滤波电容,还有7楼贴出的电路。各部分电路,任一部分有问题,都会导致整个电路工作不正常,这点逻辑应该明白吧?
24楼还说:“不是有理论的计算公式吗?这样算不行哇”?不错,是有这么一个公式(注意,不是理论公式,是经验公式)。如果测量LM317输入电压与计算出的数值大致相符,说明这一点之前电路工作大致正常,如果测量值与计算值相差很远,这一点之前电路可以判断不正常。
要你测量LM317输入电压即1000uF电容两端电压,正是为了判断究竟是哪部分出了问题。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坚持不测量该点电压,我恐怕你的逻辑思维有问题。

我的想法是:我是按照芯片手册里面的电路搭的,而且我用万用表测试了每两个点之间的电气连接,电路没问题,能正常输出电压,理论计算和实际输出的值是一样,但是问题是,带负载的能力不行,这个与电路的问题应该不大吧。输入是接的变压器,我测试了带负载和空载的电压,是一样的。那么问题应该出来芯片的问题上,或者是没有在芯片后面加上一个扩流电路,当时买的时候的3元钱买了5片回来。

你们说的电压我都测试过啊,没有问题,输入输出都是正常,就是加入负载就电压掉了,前面的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