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悲剧了的Sony音箱

楼主:
中午吃饭的时候,收到了论坛的奖品,Sony收音机,真的是非常漂亮精致。

于是非常高兴的就接上电源试一下,没有想到收音机都还没有设置好,只亮了一分钟就没有显示了,还闻到一点糊味。

仔细看才发现,原来需要110V交流电才能用。

连插头和我们平常用的也不一样。

Soso啊,你为什么不先提醒我一下。

网友A:
里面有张纸条写着要用110V啊
拆开试试能不能修好吧

网友B:
真不好意思,我看eric塞纸条了,我就没在帖子里注明。看看能不能修复一下。我们帮忙报销那么模块费用。

网友:
楼主节哀
应该是电源模块部分坏了,换换二极管,电容啥的,也许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张纸条写着要用110V啊
拆开试试能不能修好吧

没有纸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不好意思,我看eric塞纸条了,我就没在帖子里注明。看看能不能修复一下。我们帮忙报销那么模块费用。

只要芯片没有坏,其他好办。就怕芯片过压烧坏。晚一点把它拆开看看。

网友D:
这个插头的真正用意是可以让你上锁

网友:
先拆了看看里面哪烧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芯片没有坏,其他好办。就怕芯片过压烧坏。晚一点把它拆开看看。

没事 多亏到咱们手里坏啦 还能晒晒修理过程
里面的器件费用 我们给报销 ,修完给我,辛苦啦 。

网友E:
作为一个大神,还说这些。直接拆开修好,顺便改成220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大神,还说这些。直接拆开修好,顺便改成220供电的

这建议靠谱 哈哈

网友F:
有可能就是保险丝烧掉了。。。上次实验室的激光器刚买来,电源接线弄错了。也是有点糊味。不过就是坏了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就是保险丝烧掉了。。。上次实验室的激光器刚买来,电源接线弄错了。也是有点糊味。不过就是坏了保险丝。

这个没有用保险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3032-1-1.html

网友:
Soso啊,你为什么不先提醒我一下。
是120的啊   自己再改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头的真正用意是可以让你上锁

这是真的吗?

玩板看这里:

网友:
看来是北美型的,正好拆开修电源……
看照片是用螺丝固定的,这比较好办,我有几个电器也是110V的,但电源没法非破坏性的拆开,只好整体换电源适配器。

网友:
感情这还是进口的

网友G:
设计的好的话应该有保险的,都是搞电子的,自己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设计的好的话应该有保险的,都是搞电子的,自己修修

没有保险丝,自己修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