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音箱拆机

楼主:
刚刚把Sony音箱给拆机了,没有专用工具,拆起来还是有些费力,指甲都快弄破了。

居然还是模拟的,没有用数字调谐电路。左边电位器是调音量的,右边的应该是一个可变电容,调频率。

没有用开关电源,还是用古老的变压器,不知道日本有没有能效的要求。

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那个螺旋型的PCB线圈不知道是干啥的。右边的芯片应该是收音机专用芯片了。

这里应该是显示驱动了。

没有想到sony居然也是用单面板,只是材质比国产的好一些,没有用低价低质的板材。

初步测了一下,变压器的初级断路了,次级还是好的。就是不知道变压器的型号和线匝比是多少。不知道哪位论友知道,望通告一下。

网友:
没法根据他的电路图测算出来么?

网友:
悲了个剧了。。。

网友:
模拟调谐加上变压器,sony的设计,成功颠覆了我对高大上的看法。

网友A:
你看看变压器里面有没有保险丝
sony通常会在变压器里面加上一个保险丝的,如果仅是保险丝坏了,

先接上110V的电源,测下输出,再买个差不多220V的变压器换上去好了, 比自己绕容易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变压器里面有没有保险丝
sony通常会在变压器里面加上一个保险丝的,如果仅是保险丝坏了,

先接上110V的电源,测下输出,再买个差不多220V的变压器换上去好了, 比自己绕容易的多了

好的,把变压器拆开看看。

网友:
补充一个电路图:

网友:
刚刚把Sony音箱给拆机了,没有专用工具,拆起来还是有些费力,指甲都快弄破了。
楼主真能拆啊  顶

网友:
把供电部分全拆了,然后直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

网友B:
只是变压器坏了好办,换个新的变压器或者干脆用开关电源供电。看了一下电路图,改用开关电源供电的话,5V的就可以,但需要加个电压互感器,用来给时钟提供时基信号,同时还是天线。买个现成的变压器比较简单,但要将时基电路改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变压器坏了好办,换个新的变压器或者干脆用开关电源供电。看了一下电路图,改用开关电源供电的话,5V的就可以,但需要加个电压互感器,用来给时钟提供时基信号,同时还是天线。买个现成的变压器比较简单,但要将时基电路改接一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我对这部分不熟悉,还要慢慢摸索,后面还要多请教。

  • 预备换成开关电源,不然长期接变压器还是有点发热,以前旧的sony音响就是这样,总感觉不好。
  • 增加锂电池供电,方便没有交流电时也可以用。这需要增加锂电池、升压模块、充电模块。
  • 还可以考虑增加移动电源功能,但是会破坏外壳。
  • 时基信号如果不好改,就用一个小单片机去实现了。
  • 收音机的天线在看怎么改方便,还没有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我对这部分不熟悉,还要慢慢摸索,后面还要多请教。

  • 预备换成开关电源,不然长期接变压器还是有点发热,以前旧的sony音响就是这样,总感觉不好。
  • 增加锂电池供电,方便没有交流电时也可以用。这需要增加锂电池、升压模块、充电模块。
  • 还可以考虑增加移动电源功能,但是会破坏外壳。
  • 时基信号如果不好改,就用一个小单片机去实现了。
  • 收音机的天线在看怎么改方便,还没有想好。

  • 变压器也有变压器的好处,至少纹波会比开关电源小很多,不知道用开关电源会不会对收音机产生干扰。

    用锂电池不如用镍氢电池了,本身收音机功耗不大,所以移动电源就更不需要了。

网友D:
    我觉得这个做工完全不值他卖的这个价钱

网友:
    放大电路图局部,看的更清楚些。

    变压器的下路输出,估计输出 AC 6v 就可以用(实际的范围可以更宽些),保证调整管输出4.8V就是官方的工作状态了;

    变压器的上路输出,一是跟LCD的显示驱动有关,像是提供个对称的波形,幅度不明。需要再查LCD驱动芯片和LCD的资料,或参考早期LCD驱动的相关资料。二是(看过chunyang的回复后补充)时钟的50Hz的时基  。

网友E:
    这个电路,是早在上世纪末流行的电路,1019是性能很不错的收音芯片,它的灵敏度比较高,抗干扰能力强,所以很多收音机用它。

    显示部分,它的时间是由市频率决定的,市电提供计数脉冲。

    所以,变压器坏了,就不能用其它的代替供电, --------------------  只能另换变压器了。

    楼主可以随意找个双绕组的变压器,供电部分要在6~9V,不在这个范围也没有关系,想办法使用输出4.5V左右就行了,提供给显示芯片的脉冲,那一组电压高低关系不大,可以调整一下限流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做工完全不值他卖的这个价钱

    看外观还是不错的,拆开后的确印象要差一些。也难怪sony现在每况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是早在上世纪末流行的电路,1019是性能很不错的收音芯片,它的灵敏度比较高,抗干扰能力强,所以很多收音机用它。

    显示部分,它的时间是由市频率决定的,市电提供计数脉冲。

    所以,变压器坏了,就不能用其它的代替供电, --------------------  只能另换变压器了。

    楼主可以随意找个双绕组的变压器,供电部分要在6~9V,不在这个范围也没有关系,想办法使用输出4.5V左右就行了,提供给显示芯片的脉冲,那一组电压高低关系不大,可以调整一下限流电阻就行了。

    我这里找类似大小的变压器不太方便,还是预备找一个开关电源,然后想办法给出50Hz的脉冲信号。

    50Hz信号用光耦或微信电源互感器不知道行不行,看起来不用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