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2491的BOOST升压电路

楼主:
我们都知道BOOST电路是一种开关直流升压电路,是低压转高压的共地电路,当输出过流时,输出电压会缓慢下降,但过流点会随着输入电压升高而变大。当输出短路时,输入电源会通过电感、升压二极管形成短路回路,导致电源故障。BOOST电路还有一个缺陷是不方便控制关闭输出,不像BUCK电路,很方便的将输出电压降到0V。

这是一款用了TPS2491热插拔保护芯片的升压电路,带有输出过流短路保护,当遥控端CTL接地时,电源进入待机模式,输出为零。

参数设定分六步:

1) 过流采样电阻

RS= 0.05/(1.2×IMAX),取值33mΩ,过流动作点为1.5A左右。

2) MOSFET的选型

①耐压要大于输入电压和瞬态过冲,并放一定余量;

②选择RDSONMAX

RDSON(MAX) ≤(TJ(MAX)-TA(MAX))/(RθJA×I2MAX)

TJ(MAX)一般取125℃,热阻RθJA取决于管子的封装、散热的方式。

3) 选择MOSFET的PLIM

MOSFET在启动或输出短路时会产生极大的功率消耗,限制PLIM可以保护管子防止温度过高烧毁。通过3脚PROG电压的调节,设定PLIM的大小。

PLIM ≤0.7×﹛TJ(MAX)2-[﹙I2MAX×RDSON×RθCA ﹚+TA(MAX)] ﹜/ RθJC

TJ(MAX)2一般取150℃,RDSON 为MOSFET最高工作温度时的导通电阻。

VPROG =PLIM/(10×ILIM)

VPROG =VREF×R10/(R9+R10),VREF为4V。

4) 选择CT

要选择合适的电容,以保证输出启动时能完成输出电容的充电且不引起故障保护的动作。

5) 选择使能启动电压

EN端的启动电压是1.35V,它的关闭电压是1.25V。我们利用这个引脚,可以做输入欠压保护;用NTC做分压电阻,可以做为电源的过热保护。

6) 其他参数

GATE驱动电阻,为了抑制高频振荡,通常取10Ω;

PG端上拉电阻,保证吸收电流小于2mA;

Vcc端旁路电容,取0.001 uF~ 0.1 uF。

使用总结

TPS2491是输出可自恢复型,如果希望是能保护关断型,可采用TPS2490。

EN端电压在1.5V以下且大于1.25V时,芯片工作经常不正常,驱动电压只有2~3V,MOSFET工作于线性区,导致过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