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升压电路电感二极管有哪些作用吗?

楼主:
BOOST电路设计是进行开关电源设计的基础工作之一,而对于BOOST电路来说,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感是整个电路系统的关键所在,在系统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感在升压电路中分别起到哪些作用,可能有童靴并不了解。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在升压BOOST电路中的作用有哪些吧。

BOOST电路中电感起到的作用

所谓电感,指的是电能与磁场能相互转换的能量转换器件,在MOS开关管闭合的时间里,电感能够把电能转化成磁场能,并加以储存,而MOS断开之后,电感又能够将储存好的磁场能转化成为电场能,并且能够让这个能量在与输入电源电压叠加之后,通过二极管以及电容的滤波,从而得到平滑的直流电压提供给负载,在这个过程中,电压是输入电源电压和电感的磁场能转换成电能的叠加之后才形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输出电压才会高于输入电压,完成升压过程。

BOSST电路中肖特基二极管起到的作用

在BOOST电路当中,肖特基二极管所起到的作用是隔离,这种隔离作用是在MOS开关管闭合状态下,肖特基二极管的正极电压高于负极电压,形成反偏截止的状态,这样一来,电感的储能过程就不会影响输出端电容供电给负载。由于MOS管断开的时候,两种叠加后的能量是通过二极供电给负载的,因此在二极管正向导通的时候,要求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尽可能的小,正向压降越小,效果越好,也就能够将更多的能量提供到负载端。

网友:
之前就是因为把升压电路里的电感用成了无磁芯的 导致电路烧了六次

网友:
新手来学习,能贴个图吗?

网友:
新手,能贴个图吗?

网友:
开关管闭合(三极管或者上文说的MOS管导通),等效电路如下图,开关管处用导线代替。这时,输入电压流过电感。二极管防止电容对地放电。由于输入是直流电,所以电感上的电流以一定的比率线性增加,这个比率跟电感大小有关。随着电感电流增加,电感里储存了一些能量。

当开关管断开时的等效电路如下图。当开关管断开时,由于电感的电流保持特性,流经电感的电流不会马上变为0,而是缓慢的由充电完毕时的值变为0。而原来的电路已断开,于是电感只能通过新电路放电,即电感开始给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升高,此时电压已经高于输入电压了。升压完毕。

升压过程就是一个电感的能量传递过程,输出电压才会高于输入电压,完成升压过程。充电时,电感吸收能量,放电时电感放出能量。

网友A:
请问楼上的大侠,如果我想把输出改在次级的高压线圈,有没有必要在初级线圈加二极管导流逆向电压(就像在继电器加反向二极管那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大侠,如果我想把输出改在次级的高压线圈,有没有必要在初级线圈加二极管导流逆向电压(就像在继 ...

是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加二极管,看是什么电路了,如果增加一个二极管就相当于把交流电源进行了半波整流,成了直流电源,初级线圈的电流会增加好几倍,线圈会因严重发热
如果按照反激电源来说,次级是需要加二极管的,因为变压器只能传递交流信号或功率,想要得到直流信号或功率就要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