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打浪涌实验的时候,为什么开关电源芯片会炸裂?

楼主:
打浪涌实验的时候,L1,L2,L3对零线打4KV浪涌的时候,第一下就把开关电源芯片炸裂了,还有后端的高频变压器也坏了,请教大神,怎么改进才能打过浪涌实验。之前同样的电路在单相电路中,浪涌实验可以打过,为什么应用到三相电路中就出问题了呢?为什么高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芯片会打坏呢?

网友A:
要加过压保护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加过压保护元件。

前端有压敏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端有压敏电阻啊

那显然没动作。

网友C:
浪涌实验,楼主电路中那三支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两支电解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浪涌实验,楼主电路中那三支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两支电解电容是否损坏?

二极管没有坏,电解电容没有坏,前端绕线电阻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没有坏,电解电容没有坏,前端绕线电阻烧坏

线绕电阻坏是因为芯片损坏后电源电流过大,这个正常。

想不出来为什么芯片烧毁。

网友:
很显然压敏电阻没有起到作用,
并联敏电阻或者改用TVS试试。

网友:
楼主的压敏电阻的通流量太小,且压敏电压选取较高。推荐选取14D561K、14D621K。

网友:
大于560VK的压敏应该可以了

网友:
您用什么仪器做的浪涌实验?

网友:
浪涌电压打的是几百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