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pberry Pi 网络监控系统搭建过程

楼主:
Raspberry Pi 网络监控系统搭建过程

目录
安装前的准备:
安装需要安装的库:
sudo apt-get install make ncurses-dev libnl-dev
64位系统需要安装32位库,否则raspberrypi 提供的gcc不能使用:
sudo apt-get installia32-libs
需要下载的源码包(建议下载压缩包,git比较慢)
Linux源码: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linux
/archive/rpi-3.10.y.zip(这个下载zip包,在ubuntu下解压报错,可以下载这个tar格式包:
gcc编译工具:
摄像头驱动及工具:
Firmware
ffmpeggit clone git://source.ffmpeg.org/ffmpeg.git
x264源码:git clonegit://git.videolan.org/x264.git
SRSsimple rtmp server):git clonehttps://code.csdn.net/winlinvip/srs-csdn.git
curi源码:https://github.com/bagder/curl.git
编译linux:(附录引用1
进入linux源码目录
1.arch/arm/configs/bcmrpi_quick_defconfig复制到源码根目录并改名.config
cp arch/arm/configs/bcmrpi_quick_defconfig.config
bcmrpi_quick_defconfig是默认的RPI不带模块的精简配置)
2.打开menuconfig,对linux内核进行配置
make ARCH=armCROSS_COMPILE=/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menuconfig
(/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是我的raspberrypi提供的gcc工具目录)
usb  wifi  8192的驱动编译进内核(不编译成模块)
Device Drivers  --->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
  •    Wireless LAN --->
  •                             <*>   Realtek 8192C USB WiFi
    其他使用默认配置就行了
    3.编译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 CROSS_COMPILE=/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
    如果是多核cpu可在make 后面加-j参数使用多线程编译(-j4
    编译完成后内核镜像存放为 arch/arm/boot/下的zImage文件
    编译busybox
    1.配置busybox
    make ARCH=armCROSS_COMPILE=/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menuconfig
    添加dhcp支持
    Networking Utilities  --->

  •    Support for external dhcp clients
  • (最后的系统dhcp能够动态获取ip地址,但是无法将ip地址应用到网络接口上,必须手动配置)
    2.编译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 CROSS_COMPILE=/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
    编译出来的文件系统放在源码目录下_install文件夹中
    制作根文件系统:
    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夹rootfs
    mkdir /rootfs
    1.busybox中的_install目录下面的东西复制过去
    cp –raf /path/to/busybox/_install /rootfs
    2.创建系统运行必须的目录
    mkdir dev etc proc sys var etc/init.d lib
    3.添加必须的配置文件
    vi etc/inittab
    将以下内容添加并保存
    ::sysinit:/etc/init.d/rcS
    ::respawn:-/bin/sh
    ::ctrlaltdel:/bin/umount -a -r
    ttyAMA0::respawn:-bin/sh
    vi etc/fstab
    将以下内容添加并保存
    proc            /proc   proc   defaults    0   0
    sysfs           /sys    sysfs  defaults    0   0

    vi etc/profile
    将以下内容添加并保存
    /etc/profile: system-wide .profile file forthe Bourne shells
    echo
    echo -n "Processing /etc/profile..."
    # no-op
    export PATH=$PATH:/opt/vc/bin
    ifconfig lo 127.0.0.1
    sleep 1s
    ifconfig eth0 192.168.100.2
    sleep 1s
    echo "wlan configuring"
    wpa_supplicant -B -iwlan0-c/etc/wpa_supplicant.conf
    sleep 1s
    ifconfig wlan0 192.168.1.19
    echo "Done"
    echo simple rtmp server starting
    cd /
    ./objs/srs -c /conf/rtmp.conf
    sleep 1s
    raspivid -t 0 -o - -h 480 -w 800 -fps 20 -b1500000 | ffmpeg -i - -acodec copy -vcodec copy -f flvrtmp://0.0.0.0/live/livestream
    echo
    vi etc/init.d/rcS
    将以下内容添加并保存
    #! /bin/sh
    /bin/mount -a
    echo /sbin/mdev>/proc/sys/kernel/hotplug
    #/sbin/mdev -s
    /sbin/syslogd -C # circular buffer - uselogread to read
    /sbin/klogd      # log kernel messages - also available indmesg
    # load kernel modules listed in/etc/modules
    if [ -r /etc/modules ]; then
       while read mod; do
           modprobe $mod
       done
    fi
    # create vchiq device
    [ -x /etc/init.d/vchiq ] &&/etc/init.d/vchiq start
    echo
    echo Greetings from standalone Raspberry Pi
    echo
    if [ -f /proc/cmdline -a -x/usr/local/bin/rpitestmode.sh ]; then
       if grep rpitestmode /proc/cmdline>/dev/null; then
           # wait for USB ennumeration to finish - otherwise test will fail
           sleep 3
           /usr/local/bin/rpitestmode.sh
       fi
    fi
    # use an artificial SysRq-g to interrupt
    # echo Attempting to enter the debugger!....
    # echo g > /proc/sysrq-trigger
    Vi etc/init.d/vchiq
    将以下内容添加并保存
    #! /bin/sh
    ### BEGIN INIT INFO
    # Provides:          vchiq
    # Required-Start:    $local_fs
    # Required-Stop:     $local_fs
    # Default-Start:     S
    # Default-Stop:      0 6
    # Short-Description: Creates /dev/vchiq.
    # Description        Searches /proc/devices for the vchiqdevice, and then
    #                    creates /dev/vchiq usingthe found major device number.
    #                    It is called from the bootscript.
    ### END INIT INFO
    PATH=/sbin:/usr/sbin:/bin:/usr/bin:/opt/vc/bin
    echo $PATH
    if ! type log_action_begin_msg >/dev/null 2>&1; then
       log_action_begin_msg() { echo "$@"; }
    fi
    case "$1" in
    start|restart|reload|force-reload|"")
           [ "$VERBOSE" = no ] || log_action_begin_msg "Creatingvchiq device node"
           rm -f /dev/vchiq
            major=$(awk"\$2==\"vchiq\" {print \$1}" /proc/devices)
           if [ -z "$major" ]; then
               echo "Error: failed to locate vchiq device in /proc/devices"
               exit 1
               mknod /dev/vchiq c "$major" 0
               chmod a+w /dev/vchiq
           fi
           ;;
    stop)
           echo "Error: argument '$1' not supported" >&2
           exit 3
           ;;
      *)
           echo "Usage: vchiq start|stop" >&2
           exit 3
           ;;
    esac
    :
    添加dns服务配置
    vi /etc/resolv.conf
    nameserver 192.168.1.1
    4.添加动态库
    /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lib/目录下的动态链接库复制进rootfs/lib
    cp -raf /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lib/*/rootfs/lib
    剪裁动态库,去掉多余的东西
    /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strip  /rootfs/lib/*so*
    创建启动盘:
    SD卡插进电脑,如果是虚拟机则再将sd卡连接到虚拟机上,在/dev /目录下查看SD卡的设备文件是那个
    1、使用fdisk创建分区(fdisk用法不做详述)
    创建分区1 :分区类型为primary ,大小12M就可以了,分区idc
    创建分区2:分区类型primery,大小大于50M分区id83
    以下是我的分区信息,供参考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sdc1            8192      122879       57344   c  W95 FAT32 (LBA)
    /dev/sdc2         122880    15759359    7818240   83  Linux
    2.firmware/boot/中提供的启动代码复制进分区1中,可在Windows中直接复制,删除其中的两个内核镜像,将编译好的linux内核复制到该分区,并更名为kernel.img
    将制作好的根文件系统复制到分区二中
    3.分区1中添加cmdline.txt文件
    dwc_otg.lpm_enable=0 console=ttyAMA0,115200kgdboc=ttyAMA0,115200 console=tty1  root=/dev/mmcblk0p2init=/linuxrc rootfstype=ext4 elevator=deadline rootwait
    ~
    4.分区1中添加config.txt文件
    添加以下内容
    start_x=1
    gpu_mem=128
    启动盘制作完成,可以启动系统看有没有问题
    编译摄像头驱动:
    1.进入userland目录下的makefiles/cmake/toolchains/目录
    Vi arm-linux-gnueabihf.cmake
    将头几行改成
    SET(CMAKE_SYSTEM_NAME Linux)
    SET(CMAKE_C_COMPILER/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
    SET(CMAKE_CXX_COMPILER/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
    SET(CMAKE_ASM_COMPILER/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
    SET(CMAKE_SYSTEM_PROCESSOR arm)
    2.回到userland目录,运行buildme
    ./buildme
    3.编译完成后,进入build目录,将编译好的东西复制进根文件系统
    cp bin/* /rootfs/bin/
    cp  –a  lib/* /rootfs/lib/
    编译ffmpeg:(附录引用2
    (我用的不是这个,原来那个现在打不开网页了,见附录引用3,现在这多了一步,我在文档中没有加进来,可能会出错,你悠着点)
    1.x264源码复制进ffmpeg源码目录,进入x264目录,运行configure
    ./configure--host=arm-unknown-linux-gnueabi --enable-static   --disable-shared  --host=arm-linux --disable-asm --cross-prefix==/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
    2.编译并安装x264
    make
    make install
    3、配置ffmpeg,因为只用到了ffmpeg,所以把ffserverffplay禁用掉(禁用后大概35M,不禁用大概150M
    ./configure  --disable-ffserver--disable-ffplay --enable-static --enable-memalign-hack --enable-small--enable-decoder=h264 --enable-demuxers --enable-parsers --enable-protocols  --enable-cross-compile--cross-prefix=/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arch=arm --target-os=linux --prefix=./tmpfs--extra-cflags="-Ix264/" --extra-ldflags="-Lx264/"
    4、编译并安装
    make
    make install
    将会安装到ffmpeg目录下的tmpfs下面
    5、进入tmpfs,复制bin目录下内容到rootfs/bin,复制lib内容到rootfs/lib
    cp bin/* /rootfs/bin
    cp –a lib/* /roofs/lib
    进入x264 目录,复制bin目录下x264rootfs/bin,复制libx264.arootfs/lib
    cp x264 /rootfs/bin
    cp libx264.a /roofs/lib
    编译SRS(simple rtmp server) 附录引用4
    进入srsd   trunck目录
    1.修改configure文件
    vi configure
    修改编译工具为自己使用的gcc
    #####################################################################################
    # generate auto headers file, depends onthe finished of options.sh
    #####################################################################################
    # the arm-ubuntu12 options for make fordepends
    if [[ -z $SrsArmCC ]]; thenSrsArmCC="/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fi
    if [[ -z $SrsArmGCC ]]; thenSrsArmGCC="/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fi
    if [[ -z $SrsArmCXX ]]; thenSrsArmCXX="/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fi
    if [[ -z $SrsArmAR ]]; thenSrsArmAR="/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ar";fi
    if [[ -z $SrsArmLD ]]; thenSrsArmLD="/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ld";fi
    if [[ -z $SrsArmRANDLIB ]]; thenSrsArmRANDLIB="/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ranlib";fi
    echo "cc=$SrsArmCC gcc=$SrsArmGCCg++=$SrsArmCXX ar=$SrsArmAR ld=$SrsArmLD randlib=$SrsArmRANDLIB"
    echo "#define SRS_AUTO_ARM_TOOL_CHAIN\"cc=$SrsArmCC gcc=$SrsArmGCC g++=$SrsArmCXX ar=$SrsArmAR ld=$SrsArmLDrandlib=$SrsArmRANDLIB\"" >> $SRS_AUTO_HEADERS_H
    echo "" >> $SRS_AUTO_HEADERS_H
    2、配置srs
    ./configure --with-hls --with-ssl--with-librtmp \
       --without-ffmpeg --without-http-callback --without-bwtc--without-research \
       --without-utest --without-gperf --without-gmc --without-gmp--without-gcp \
    --without-gprof--without-arm-ubuntu12 –static
    3、然后,重新编译ST,使用arm交叉编译工具:
    cd ./objs/st-1.9&&
    make clean&& patch -p0 < ../../3rdparty/patches/1.st.arm.patch &&
    makeCC==/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
    AR==/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ld\
       RANDLIB==/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randliblinux-debug
    3、接着,重新编译ssl
    cd ./objs/openssl-1.0.1f&&
    rm -rf _release&& make clean &&
    ./Configure--prefix=`pwd`/_release -no-shared no-asm linux-armv4 &&
    make CC=/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
    GCC=/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
    AR="/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arr" \
       LD=/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ld\
    LINK=/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
    RANDLIB=/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randlib&&
    make install
    4、编译srs
    makeGCC=/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
    CXX=/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
    AR==/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ar\
       LINK==/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server librtmp
    5、复制编译好的内容到根文件系统
    mkdir/rootfs/objs
    cp objs/srs/rootfs/objs
    cp -rf conf/rootfs/
    conf中的是srs的启动配置文件
    编译过程中可能会有cpu_conf未定义的错误,将其替换成1即可,
    可以正常运行的摄像头监控系统基本搭建完成,就只差wifi配置工具了,可以用有线网测试系统运行是否正常,电脑端的ip设成192.168.100.1即可,RPI的ip为192.168.100.2
    编译wpa_supplicant附录引用5
    进入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目录
    1.修改.config文件
    # Example configuration for variouscross-compilation platforms
    #### sveasoft (e.g., for Linksys WRT54G)######################################
    #CC=mipsel-uclibc-gcc
    CC=/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L/home/fan/openssl/lib
    CFLAGS += -I/home/fan/openssl/include
    #CPPFLAGS += -I../src/include-I../../src/router/openssl/include
    LIBS += -L/home/fan/openssl/lib
    其中的CC为编译用的gcc,并添加了-L指定链接库的目录,这里要修改我openssllib目录
    Openssl在上一步的srs中已经编译,将目录指向它就行了
    CFLAGSLIBS都指向openssl的目录
    2、编译
    make
    3、将编译出来的wpa_cliwpa_passphrasewpa_supplicant复制到根文件系统
    完成
    将根文件系统复制到SD卡分区2
    系统搭建到此完成,网络配置和程序的运行全部写进了etc/profile文件中
    必须设置本地环回才能ping通自己,不然ffmpeg推流srs无法接收到,
    Wifi配置工具可用,但是busybox自带的udhcpc命令无法给wlan0动态分配ip(可以从路由器获取到ip,但是不能设置到wlan0上)需要手动配置ip
    观看视频流:
    使用网页播放器或vlc即可,vlc延迟略高,而且解码时容易花屏,推荐使用网页播放器,使用下面连接:http://winlinvip.github.io/srs.release/trunk/research/players/srs_player.html?vhost=defaultVhost&autostart=true&server=192.168.1.19&app=live&stream=livestream#
    6flash播放器可用,把超链接地址的server改成树莓派的ip即可接收来着树莓派的rtmp视频流
    Profile解释:
    /etc/profile: system-wide .profile file forthe Bourne shells
    echo
    echo -n "Processing /etc/profile..."
    # no-op
    exportPATH=$PATH:/opt/vc/bin                 //输出环境变量,是raspi*命令可用
    ifconfig lo 127.0.0.1                                    //设置本地环回地址,没有的话只能ping同外网,                                                                    ping同自己,无法使用0.0.0.0ip
    sleep 1s
    ifconfig eth0192.168.100.2                     //手动设置以太网ip
    sleep 1s
    echo "wlan configuring"
    wpa_supplicant -B -iwlan0-c/etc/wpa_supplicant.conf           //使用wifi配置工具配置wifi
    sleep 1s
    ifconfig wlan0192.168.1.19                     //手动配置wifiip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配置网关
    echo "Done"
    echo simple rtmp server starting
    cd /
    ./objs/srs -c/conf/rtmp.conf                         //运行srs服务进程
    sleep 1s
    raspivid -t 0 -o - -h 480-w 800 -fps 20 -b 1500000 | ffmpeg -i - -acodec copy -vcodec copy -f flvrtmp://0.0.0.0/live/livestream                       //启动摄像头和ffmpeg推流
    使用yeelink
    1、在yeelink注册用户账户(不做说明)
    注意在用户中心->账户->我的账户设置中可以查看ApiKey
    在用户中心->我的设备->管理设备中可以查看设备地址
    2、编译curl
    进入curl源码目录
    运行buildconf
    ./buildconf
    运行配置脚本
    CC=/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gcc  AR=/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arRANLIB="/home/fan/raspberry/tools-master/arm-bcm2708/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bin/arm-bcm2708hardfp-linux-gnueabi-ar-s" .configure --host=arm-riscos-aof --without-random --disable-shared
    编译
    make
    安装
    make install prefix=/rootfs
    (一定要用绝对目录)
    3、将跟新的文件系统复制到SD
    4、在SD卡目录新建yeelink.sh
ffmpeg -i rtmp://0.0.0.0/live/livestream -r1 -vframes 1 -an -vcodec mjpeg
    curl --request POST --data-binary@".yeelink.jpg" --header"U-ApiKey:5872bd3cb517817117bd781e5169f75d" --urlhttp://api.yeelink.net/v1.0/device/8990/sensor/14170/photos
    其中ApiKey后的字符串和url后的地址根据不同的yeelink账户配置不同
    修改权限
    Chmod 777 yeelink.sh
    5、添加用户与用户组(计划任务需要有用户)
    在树莓派上使用busybox命令
    adduser root
    然后就会在etc目录下自动生成passwd groupshadow3个文件。但是运行该命令后会打印出如下消息: passwdunknown uid 0
    这表示不能为该用户设置密码,此时你会发现要passwd命令也无法使用。 解决的办法是,打开passwd文件,其内容为:
    root:x:1000:1000:Linux User…:/home/root:/bin/sh
    改为:
    root::0:0:Linux User,,,:/home/root:/bin/sh
    将用户ID和组ID均更改为0
    打开group文件,其内容为: root:x:1000: 同样将组ID改为0
    root::0:
    6、添加计划任务
    profile中添加一行
    crond –b
    添加运行目录
    mkdir var/spool  & \
    mkdir var/spool/cron & \
    mkdir var/spool/cron/crontabs
    重启树莓派,然后运行crontab命令,编辑计划任务
    crontab –e
    将下面内容复制进去
    */1 * * * * /yeelink.sh
    保存。
    Yeelink配置完成,将会每分钟上传一次图片到yeelink上面,可以通过yeelink查看上传的图片
    附录:
    1、树莓派内核编译:
    2、交叉编译树莓派的ffmpeg:
    4、在rpi上编译srs
    5、编译wpa_supplicant
    6SRS的中文wiki
    7SRS使用网页播放器播放视频(支持多种播放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