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CC1101用于LED灯的链路照明控制,调试中遇到一些问题特此发帖求助

       发送用CC1101 ,接收机用PT4303 315MHz ASK调制

                问题1.接收机收到的信号      数据两端开始和结束有一个脉冲,这两个脉冲是什么信号在哪设置?
                问题2.接收机收到的信号     数据是反的,即发送数据0时接收到的是高电平,发送数据1时接收到的是低电平,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反过来?
           问题3. 可能也不算什么可能是没有仔细看手册吧!现象是功率不知道怎么控制?
     目前卡在问题1、2上没法继续调试了。求TI的老师解答一下。     谢谢!

     图片是发送数据0xFF 接收机收到的数据波形 ,两个脉冲中间的是数据,如果发送0x00时数据全是高的。

寄存器配置:
CC1101_CMD(CC1101_SIDLE);          //强制进入IDLE状态避免发射频率出错
CC1101_TXREG(CC1101_MARCSTATE,0X01);
CC1101_TXREG(CC1101_IOCFG2, 0x0B);  //多功能IO设置    /*串行时钟。同步串行模式下与数据同步*/
CC1101_TXREG(CC1101_IOCFG0, 0x06);  //多功能IO设置    /*发送/接收到同步字时置位,并在数据包的末尾取消置位*/
CC1101_TXREG(CC1101_FIFOTHR,0X47);
CC1101_TXREG(CC1101_FSCTRL1,0X06);
CC1101_TXREG(CC1101_FSCTRL0,0X00);
CC1101_TXREG(CC1101_FREQ2,0X10);        //发射/接收频率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FREQ1,0XAE);        //发射/接收频率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FREQ0,0X46);        //发射/接收频率设置 ///433.699646
CC1101_TXREG(CC1101_MCSM1,0X30);        //,空闲信道指示,完成数据包接收后的下一状态,完成数据包发送后的下一状态
CC1101_TXREG(CC1101_MCSM0,0X18);        //无线校准设置,6位纹波计数器设置,引脚无线控制选项,强制 XOSC 在SLEEP状态保持开启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MDMCFG4,0X77);      //数据速率
CC1101_TXREG(CC1101_MDMCFG3,0X83);      //数据速率
CC1101_TXREG(CC1101_MDMCFG2, 0X30);     //接收灵敏度设置,调制格式设置,曼彻斯特编码/解码设置,复合同步字限定符模式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MDMCFG2, 0X38);     //接收灵敏度设置,调制格式设置,曼彻斯特编码/解码设置,复合同步字限定符模式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MDMCFG1, 0X22);     //数据包前向纠错设置,最低前导字节数设置,2位指数信道间隔
CC1101_TXREG(CC1101_MDMCFG0, 0XF8);     //信道间隔
CC1101_TXREG(CC1101_DEVIATN, 0X47);     //调制解调器偏差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FREND1,0XB6);       //前端 RX 配置
CC1101_TXREG(CC1101_FREND0,0X17);       //前端 TX 配置 PA 功率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FOCCFG,0X1C);       //频率补偿开关设置,同步字前的频率补偿,同步字以后的频率补偿,频率偏移补偿算法的饱和点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BSCFG,0X6C);        //同步字前的时钟恢复积分增益设置,同步字前和时钟恢复环路比例增益,同步字后的时钟恢复积分增益,同步字后的时钟恢复比例增益,数据速率偏移饱和(最大数据速率差异)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AGCCTRL2, 0X04);    //允许的DVGA设置,最大允许 LNA+LNA2 增益,信道滤波器平均振幅设置
CC1101_TXREG(CC1101_AGCCTRL1, 0X00);    //LNA增益先降低顺序设置,载波监听相对阈值设置,设置置位载波监听的绝对 RSSI 阈值
CC1101_TXREG(CC1101_AGCCTRL0, 0X91);    //设置振幅偏差的滞后等级,信道滤波器采样,控制何时锁定AGC增益设置,设置信道滤波器振幅的平均长度
//CC1101_TXREG(CC1101_FSCAL3, 0XA9);      //频率合成器校准配置,充电泵校准设置,频率合成器校准结果寄存器
//CC1101_TXREG(CC1101_FSCAL2, 0X0A);      //频率合成器校准结果寄存器
//CC1101_TXREG(CC1101_FSCAL1, 0X00);      //频率合成器校准结果寄存器
//CC1101_TXREG(CC1101_FSCAL0, 0X11);      //频率合成器校准控制
CC1101_TXREG(CC1101_PKTCTRL1, 0X04);    //前导质量评估器阈值设置,自动RX FIFO 刷新设置,信号质量及强度 RSSI和LQI位设置,接收数据包的地址校验配置控制
CC1101_TXREG(CC1101_PKTCTRL0, 0X02);    //打开/关闭数据白化,RX和TX数据的格式,TX模式下的CRC校准和RX模式下的CRC校验,数据包长度配置
CC1101_TXREG(CC1101_ADDR, 0X00);        //器件地址
CC1101_TXREG(CC1101_PKTLEN, 0XFF);      //数据包长度

发送0xFF

发送0xFF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片CC1101,可惜只一片,近期准备玩玩。
和楼主一起学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