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电流转换电压电路,为什么理论计算和仿真差几个mV的电压啊?

楼主:
仿真时,将20mA的电流转换成了3.816mV的电压,可是我用公示计算最后的电压应为:2X2.2=4.4V,,,,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因为你使用单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使用单电源。

噢噢,我使用双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使用单电源。

问题解决了,恩恩,是单电源的问题

是不是告诉我,在使用这些运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电源是单还是双电源,明白一些了

网友B:
按照楼主的图应该出来负电压,不过你却用了单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的图应该出来负电压,不过你却用了单电源

恩恩,是滴,最后出来的电压相当于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