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pwm方波输出,求改正

楼主:
这是一个1Khz频率的pwm方波,能不能改成40khz,怎么改,谢谢
复制

网友:
上面是程序,求指点。。

网友:
40K你还是用pwm模块吧,stc的叫pca

网友A:
40K的方波信号,如果用51的定时器加软件实现,的确有点困难。

网友:
能私聊我一下吗,有问题想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K的方波信号,如果用51的定时器加软件实现,的确有点困难。

能私聊我一下吗,有问题想请教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私聊我一下吗,有问题想请教您,谢谢

好的,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能加一下我qq吗,768528711,请教您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加一下我qq吗,768528711,请教您一下

QQ被盗,现在不用了。可以发邮件 shaoziyang@126.com,也可以站内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Q被盗,现在不用了。可以发邮件 ,也可以站内消息。

真的十分谢谢您,给您发了邮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十分谢谢您,给您发了邮件

已回答,其实直接在论坛讨论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