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图1和图2,就这点不同,为嘛结果区别这么大???

网友A:
下图的GND在哪?电池的1V应该是相对电压,相对下端而言的。
上图看到GND了,但是电阻R1的下端并未接到GND,所以上图的1V是相对GND而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图的GND在哪?电池的1V应该是相对电压,相对下端而言的。
上图看到GND了,但是电阻R1的下端并未接到GND,所以上图的1V是相对GND而言的。

接了GND的话,仿真的结果还是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了GND的话,仿真的结果还是不一样啊

把你“还是不一样”那个“不一样”贴出来,否则别人怎么能够知道是什么“不一样”?

接了GND的仿真电路,也要贴出来,谁能知道你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D:
这个帖子我感觉,看了半天我都没怎么看明白。我建议你的帖子要多加问题描述,否则别人根本不可能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研究你的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我感觉,看了半天我都没怎么看明白。我建议你的帖子要多加问题描述,否则别人根本不可能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研究你的帖子的。

不是用红色箭头标上了吗?就只有输入的接法不同,结果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还是不一样”那个“不一样”贴出来,否则别人怎么能够知道是什么“不一样”?

接了GND的仿真电路,也要贴出来,谁能知道你接到哪里去了?

就是我在他说的图2 的R1下面接上地,仿真的结果是-564.87mV,与第一个图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在他说的图2 的R1下面接上地,仿真的结果是-564.87mV,与第一个图的结果不一样

看来,楼主对运放的使用了解甚少,对电路分析了解更少。
第一幅图,1V电压(当然是对地而言)施加到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两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相同(R1上电流可以忽略)。该仪表放大器后级同相端施加了约1V偏置,输出应该也是1V左右。这并没有错。
第二幅图,使用了1V电池,但两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不定(运放无偏置电流),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两个运放输出是多少毫无意义。

6楼说得很对,楼主对问题描述太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运放的使用了解甚少,对电路分析了解更少。
第一幅图,1V电压(当然是对地而言)施加到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两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相同(R1上电流可以忽略)。该仪表放大器后级同相端施加了约1V偏置,输出应该也是1V左右。这并没有错。
第二幅图,使用了1V电池,但两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不定(运放无偏置电流),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两个运放输出是多少毫无意义。

6楼说得很对,楼主对问题描述太不清楚。

嗯嗯,对这块是不是很熟,昨天弄 了一天。
在第一幅图中,电位相同,嗯嗯,是的。我搭出来实际的电路是将电源正负级接在一个电阻上,然后将电阻两端电压分别送到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那这样做不又导致电压不一样吗?

使用1V的电池,电位不定,嗯,上端为1V,下端为0V,模拟的是实际电路的差模电压。这样理解不对吗?运放输入无偏置电流不允许,这句话我以前没听说啊,,,

哎,,,昨天搞了一天,太急了,直接上的图,嗯嗯,以后发帖会注意的。

上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麻烦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对这块是不是很熟,昨天弄 了一天。
在第一幅图中,电位相同,嗯嗯,是的。我搭出来实际的电路是将电源正负级接在一个电阻上,然后将电阻两端电压分别送到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那这样做不又导致电压不一样吗?

使用1V的电池,电位不定,嗯,上端为1V,下端为0V,模拟的是实际电路的差模电压。这样理解不对吗?运放输入无偏置电流不允许,这句话我以前没听说啊,,,

哎,,,昨天搞了一天,太急了,直接上的图,嗯嗯,以后发帖会注意的。

上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麻烦老师解答一下。

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掌握基础知识的时候。

第一幅图,电阻R1下端并未接地,R1下端接地是你后来的事。

使用1V的电池,只能说电池两端电压为1V,对地可不一定是多少,未必“下端为0V”。只有下端接地,才可以说“下端为0V”。

实际运放输入端总需要偏置电流,尤其是双极型管作为输入级的运放。图中你使用的是LM324,这恰是一种双极型管作为输入级的运放,而且输入级是PNP型管,偏置电流方向是向芯片外。

“这句话我以前没听说啊”,所以说你基础知识不足。不仅仅是模拟电路知识,更重要的是电路分析知识。需要很好地补一补,否则“上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是无源之水。这次解决了,下次还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掌握基础知识的时候。

第一幅图,电阻R1下端并未接地,R1下端接地是你后来的事。

使用1V的电池,只能说电池两端电压为1V,对地可不一定是多少,未必“下端为0V”。只有下端接地,才可以说“下端为0V”。

实际运放输入端总需要偏置电流,尤其是双极型管作为输入级的运放。图中你使用的是LM324,这恰是一种双极型管作为输入级的运放,而且输入级是PNP型管,偏置电流方向是向芯片外。

“这句话我以前没听说啊”,所以说你基础知识不足。不仅仅是模拟电路知识,更重要的是电路分析知识。需要很好地补一补,否则“上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是无源之水。这次解决了,下次还是不知道。

啊?电池下端不是“0V”啊,长知识了,以前以为负极就是0V

这个324我还真不知道输入级要加偏置,也就是说以后用运放,还要注意它的偏置问题咯。

嗯嗯,我是机电专业的,模电的知识学的很少,电路分析只学习了上册,下册没有学,自己在这块学习理论的知识也不多。

是要看书!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电池下端不是“0V”啊,长知识了,以前以为负极就是0V

这个324我还真不知道输入级要加偏置,也就是说以后用运放,还要注意它的偏置问题咯。

嗯嗯,我是机电专业的,模电的知识学的很少,电路分析只学习了上册,下册没有学,自己在这块学习理论的知识也不多。

是要看书!哎!

LM324偏置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电池下端不是“0V”啊,长知识了,以前以为负极就是0V

这个324我还真不知道输入级要加偏置,也就是说以后用运放,还要注意它的偏置问题咯。

嗯嗯,我是机电专业的,模电的知识学的很少,电路分析只学习了上册,下册没有学,自己在这块学习理论的知识也不多。

是要看书!哎!

机电专业更不应该出现“负极就是0V”这样的低水平错误。

网友:
这个偏置电流的值还是蛮小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电专业更不应该出现“负极就是0V”这样的低水平错误。

嗯嗯,老师批评的是,我会好好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