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LD首页---广告问题

楼主:
作为一个使用者,我谈个建议,不知道提的对不对?还请各位谅解。

https://www.eeworld.com.cn/

如下图所示,绿色的方框中的两个广告已经超出左右两边的空白的区域了,这样每次打开这个首页的时候,总因为这两个广告的遮挡而影响使用者看到首页中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建议,这个两个广告的大小是否应该和图示中红色方框的大小一致,这样方便使用者。您们觉得呢?

网友A:
楼主用的手机浏览?还是电脑。我们看看如何让用户体验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手机浏览?还是电脑。我们看看如何让用户体验更好

电脑,我用百度浏览器。应该跟浏览器无关吧。

网友B:
看了一下,这跟显示屏的长宽比有关,宽屏没有遮挡问题,窄屏应该会有,与浏览器应无关。

网友:
好,我们看看有没办法调整。

网友C:
广告有点多,现在打开是四个广告,上面两是,下面两个,建议下面留一个就行啦

网友D:
LZ 的显示怎么那么夸张 浏览器可以设置拦截广告呀 然后再也不用担心浏览大多数网站有广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 的显示怎么那么夸张 浏览器可以设置拦截广告呀 然后再也不用担心浏览大多数网站有广告了

这个eeworld首页的广告,浏览器好像拦截不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这跟显示屏的长宽比有关,宽屏没有遮挡问题,窄屏应该会有,与浏览器应无关。

不知道,反正我是13寸的本本,打开就是那样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反正我是13寸的本本,打开就是那样了啊

长宽比一眼就能看出了……
不排除低分辨宽屏即使是宽屏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长宽比一眼就能看出了……
不排除低分辨宽屏即使是宽屏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今天打开首页发现,广告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今天打开首页发现,广告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6月1日 应该是广告到期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今天6月1日 应该是广告到期啦

哈哈。我还以为你们那边的管理把广告取消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还以为你们那边的管理把广告取消了呢

呵呵  一般谈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取消。

不过我们会考虑网页兼容性的问题,对窄屏做些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一般谈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取消。

不过我们会考虑网页兼容性的问题,对窄屏做些优化。

哦哦,知道了。

网友:
其实习惯了就好。广告是必须有的,其实楼主提出这个建议,证明这些广告的位置是选对了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eeworld首页的广告,浏览器好像拦截不了吧。

可以啊  我的看着挺清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告有点多,现在打开是四个广告,上面两是,下面两个,建议下面留一个就行啦

我们EEWORLD这些人是要吃饭的啊,还有SOSO家孩子的奶粉钱忍一忍啊,看到广告,就想像成SOSO家孩子的笑脸好了

网友:
多刷刷论坛内页的PV量,首页那么多广告就别去了,我都直接跳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