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单片机大神们请教个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程序写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进行程序调试时却出现了错误:Sat May 30, 2015 23:06:01: Failed to load debugee: C:\Users\Rick\Desktop\430电子称\430f149电子称程序\Debug\Exe\430f149电子称程序.txt 。恳请大神指导一下,这是什么错误,我该怎么弄,谢谢了。还有就是如何利用USB接口将程序烧入MSP430单片机中?图片中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估计是因为硬件调试没接开发板
2,用仿真器,官方的板自带仿真器,当然要装驱动,点一下debug就下载进去了,或者串口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769-1-1.html
3.c语言宏定义,其实就是文本替换,百度一下宏定义就知道了

找个教程看下,一步步来

网友B:
1.程序路径最好不要带中文
2.你程序为什么是.txt格式?
3.图片里面函数的作用是让某位置1和置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估计是因为硬件调试没接开发板
2,用仿真器,官方的板自带仿真器,当然要装驱动,点一下debug就下载进去了,或者串口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769-1-1.html
3.c语言宏定义,其实就是文本替换,百度一下宏定义就知道了

找个教程看下,一步步来

谢谢您的解答,追问下,我只是想运行程序,不接到开发板上,我需要如何设置,才能让程序运行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程序路径最好不要带中文
2.你程序为什么是.txt格式?
3.图片里面函数的作用是让某位置1和置0

谢谢你的回答,具体错误如图片所示,初学者不懂问题在哪,求指教?

网友:
你程序文件类型搞错了。
程序应该是.c文件或者其他之类,但绝对不是txt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追问下,我只是想运行程序,不接到开发板上,我需要如何设置,才能让程序运行起来?

用什么编译器?
网上找对应的视频先按流程学一遍会比较快,学习环境都熟悉了就可以随便玩
没经验自己弄会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编译器?
网上找对应的视频先按流程学一遍会比较快,学习环境都熟悉了就可以随便玩
没经验自己弄会遇到很多问题

用的IAR for 430

网友:
程序源文件应该是.c扩展名,不能是txt文本,另外要先编译,用编译后获得的HEX文件进行仿真调试。建议楼主先好好学习一下MCU的基本入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