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两节7号电池对一块板子上的两个stm32供电 可行吗

楼主:
两节7号电池 也就是3V 我现在想画一块板子 板子上有两块stm32 请问电源这样供电可以吗 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

网友:
3V供电没有问题。
要仔细看stm32手册
手册电压范围的是2.4~3.6V。
临时是可以用的,但整个系统不能接其他耗电流太的负载,时刻注意功耗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供电没有问题。
要仔细看stm32手册
手册电压范围的是2.4~3.6V。
临时是可以用的,但整个系统不能接其他耗电流太的负载,时刻注意功耗不能太大。

嗯呐  谢谢啦 就先用两节电池的试试

网友B:
如果不用AD的话应该可以...该芯片片可以在2.4v-3.6v之间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AD的话应该可以...该芯片片可以在2.4v-3.6v之间工作..

已经拿去做板了 先试试吧

网友:
看你电源芯片那一块是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
直接用电池给芯片供电。一定要保证低功耗啊。否则,电池电量不足,就麻烦了。最好是用稳压片,提高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