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无线模块|UART串口转数传收发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是:关于2.4G无线模块的收发问题。
问题描述:我有三个数据采集需要,每个采集端我配了一个无线串口发送模块(附图),把UART串口数据转换成2.4G信号发送,但是我接收端也需要用同等型号的该无线串口发送模块进行接收么?如果是,我用一个可以接收三个发过来的信息么???我可以用一个类似网关的设备接收该3个模块发送的数据,然后传到我的已经联网的上位机上吗???有么有这种设备(并且配套了上位机软件)!

谢谢解答。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一个“当然可以”概况了所有疑问呀,对于所说的“网关”,有什么产品么?

网友A:
一个负责接收,三个发送,这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负责接收,三个发送,这是可以实现的

那我如果想通过类似“网关”的设备,接收那三个发送的数据,然后在通过这个“网关”发送到我的上位机上,有没有这种“网关”这样的设备??求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如果想通过类似“网关”的设备,接收那三个发送的数据,然后在通过这个“网关”发送到我的上位机上,有没有这种“网关”这样的设备??求解?谢谢

这个设备得你自己做啊,其实硬件上可能一样的,也就是四个一样的硬件,三个作为数据采集端,一个作为数据接收端,也就是你说的“网关”,只是软件不一样而已

网友:
可以。用四个模块,一个协调器(有的模块可以配置为协调器或路由器),三个配置为路由器或终端。PINID一样。然后就可以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