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输出问题,晶振32768hz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用32768的无源晶振搭建了一个电路,只用了2个电容(20pf)和一个晶振,发现晶振端输出的频率一直是50HZ,并且电压是500多毫伏,我感觉晶振应该没问题,就是输出不了正弦波,然后我换了很多电容,比如5PF,10PF,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至少,需要把你的电路贴出来。

“只用了2个电容(20pf)和一个晶振”
没有器件,也没有电源?

“我感觉晶振应该没问题”
根据什么这样说?

“就是输出不了正弦波”
你不是看到了50Hz正弦波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需要把你的电路贴出来。

“只用了2个电容(20pf)和一个晶振”
没有器件,也没有电源?

“我感觉晶振应该没问题”
根据什么这样说?

“就是输出不了正弦波”
你不是看到了50Hz正弦波了么?

好的,

网友B:
测量的时候示波器一端接地,一端接晶振输出。大神就这样了吧。

电路

把8M换成32678的

把8M换成32678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时候示波器一端接地,一端接晶振输出。大神就这样了吧。

仅仅是这个电路么?该电路是典型的MCU本振电路,必须配合合适的MCU才能起振,不是所有的MCU都支持32768Hz的本振频率,必须看器件手册确定。50Hz是来自电网的耦合信号,不是晶振电路的信号,只有浮空才会用示波器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时候示波器一端接地,一端接晶振输出。大神就这样了吧。

最重要的是:XT2IN和XT2OUT是否联接到了单片机上,而且单片机加了电源。如果仅有晶体和两支电容,那是振不起来的。
另外,chunyang所说“不是所有的MCU都支持32768Hz的本振频率,必须看器件手册确定”必须注意。32768Hz晶体和8MHz晶体切割方式不同,振动方式也不同(32768Hz晶体形状像音叉),通常不能直接替换。
50Hz信号,是工频市电的影响,chunyang已经说过了。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不会只是按你贴的电路测吧,那样要起振了真就神奇了,你认真看看楼上大神们的分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这个电路么?该电路是典型的MCU本振电路,必须配合合适的MCU才能起振,不是所有的MCU都支持32768Hz的本振频率,必须看器件手册确定。50Hz是来自电网的耦合信号,不是晶振电路的信号,只有浮空才会用示波器看到。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的晶振不是给单片机供电使用的,仅仅是为了造出来32.768的正弦波,给后级使用的,不是给单片机提供晶振,所以不用接单片机。您意思是这个典型电路用不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的晶振不是给单片机供电使用的,仅仅是为了造出来32.768的正弦波,给后级使用的,不是给单片机提供晶振,所以不用接单片机。您意思是这个典型电路用不成么?

第一,晶体不是电源,跟单片机的供电无关。第二,没有晶振电路,这个电路无法工作。所谓“典型”,指很多单片机的本振电路用此电路,但别忘了,单片机里有振荡电路。没有振荡电路,这个电路什么都不是。好好去学习、理解基本电路原理吧。

网友:
32.768,请找 上海唐辉电子 申请免费的样品。

唐辉电子非常乐意和工程师朋友们,长期互动、探讨技术问题,共同进步,一起把事情做好。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口碑相传。

唐辉电子官网上,有很多的晶振应用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