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khz的3.3V的PWM波怎么转化成5V的PWM波

楼主:
用430的TimeB输出3.3V的PWM波,接到RC滤波电路,模拟DAC,因为DAC最大电压要到5V,所以想把3.3V的PWM波转化成5V的。开始的做法是只用一个三极管(如图),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升沿延时严重,导致5V输出的PWM占空比缩水,请问要怎么修改电路?或者有其它的方案吗?

网友A:
试试用74HCTXX系列芯片,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上升沿延时严重”
那是因为1千欧电阻太大了。不过减小该电阻,会使功耗太大。

网友:
用个门是好办法
74HC1G06
74HC1G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74HCTXX系列芯片,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上升沿延时严重”
那是因为1千欧电阻太大了。不过减小该电阻,会使功耗太大。

现在想用运放来做。就是用单片机输出直接连接RC滤波电路,模拟信号的幅值还是3.3V。但是,把模拟信号引出来,用反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门是好办法
74HC1G06
74HC1G07

74HC1G06
74HC1G07的输入电压高电平超过3.3V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想用运放来做。就是用单片机输出直接连接RC滤波电路,模拟信号的幅值还是3.3V。但是,把模拟信号引出来,用反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到5V。

用运放当然可以行得通。
用运放,实际上是放大PWM经滤波后产生的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74HC1G06
74HC1G07的输入电压高电平超过3.3V了吧?

正是因为考虑到输入电平,才建议你使用HCT系列数字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当然可以行得通。
用运放,实际上是放大PWM经滤波后产生的模拟信号。

恩,谢谢,其实我更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用哪一种方案会更好一些。网上大概有这几种:光耦,驱动芯片,三极管浅饱和开关,图腾柱,运放,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其实我更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用哪一种方案会更好一些。网上大概有这几种:光耦,驱动芯片,三极管浅饱和开关,图腾柱,运放,比较器。

不知道你所说“更好一些”是什么意思。
PWM转换成模拟电压精度更高?转换速度更快?……
其实,依我看什么都不必做,直接使用最大3.3V的模拟电压就挺好。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