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部分的电路图有问题吗?

楼主:
我是按照C8051F320最小芯片系统画的,现在串口不通,但是换上另一个串口后(我有一个串口模块)就可以通信了,说明就是串口部分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想从基础的开始检查,请问我电路图设计的有问题吗?谢谢大家!!

左下角的东西无视掉。。。再次感谢

网友:
芯片用的是max3232ese贴片式的

网友A:
我的电路中,你的105的电容我用的是10uf的,还有这个vcc应该是5v才对吧。

网友: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串口线是交叉线还是直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路中,你的105的电容我用的是10uf的,还有这个vcc应该是5v才对吧。

手册上推荐的是0.1uf电容,而且电容增大是有个范围的,好像是4.7uf(这个得查下手册),图中的3.3v供电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推荐的是0.1uf电容,而且电容增大是有个范围的,好像是4.7uf(这个得查下手册),图中的3.3v供电没问题。

哦,这个电源,我没有仔细看datasheet。那么,请问你换的这个模块跟之前的串口的连接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电源,我没有仔细看datasheet。那么,请问你换的这个模块跟之前的串口的连接有什么不同呢?

我换模块??我不是楼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模块??我不是楼主!哈哈

sorry,看错。抱歉咯

网友C:
电路没问题,但是你的封装画错了,好好看看管脚是怎么排布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问题,但是你的封装画错了,好好看看管脚是怎么排布的吧

哪画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电源,我没有仔细看datasheet。那么,请问你换的这个模块跟之前的串口的连接有什么不同呢?

我换的模块叫RS232-TTL YL-7它有四个排针 GND VCC(我接在了3V3上)TXD RXD上,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问题,但是你的封装画错了,好好看看管脚是怎么排布的吧

对啊,老师,你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D:
是max3232的还是,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max3232的还是,串口的?

max323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的模块叫RS232-TTL YL-7它有四个排针 GND VCC(我接在了3V3上)TXD RXD上,然后。。。就没然后了

VCC应该是接在5V上吧,我没见过接在3.3V上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