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的编程问题

楼主:
为什么在stvd中这段程序不能用

/*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15//中断向量加2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IRQHander()

{

  Key_Value=keyscan();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这段程序在iar中明明能用,而且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在tim2.h中也是有定义的,而编译器却说有问题。

网友:
居然没人看?????????????????????

网友:
有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你把编译器的编译结果,截图出来或许别人还大致的能给你说明下。你这样问,当然回答的人少了。对吧

网友: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stm8s.h"
#include"stm8s105s4.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Bool   LCD_RS  @PC_ODR:2;
_Bool   LCD_RW  @PC_ODR:3;
_Bool   LCD_EN  @PE_ODR:6;
_Bool   LCD_PSB  @PC_ODR:1;
_Bool   LCD_RST  @PE_ODR:5;
_Bool   DOT    @PC_ODR:1;

uchar Key_Value=0;
char key_table[]=
{0xe7,0xd7,0xb7,0x77,/*第一行四个按键*/
0xeb,0xdb,0xbb,0x7b,/*第二行四个按键*/
0xed,0xdd,0xbd,0x7d,/*第三行四个按键*/
0xee,0xde,0xbe,0x7e/*第四行四个按键*/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    for(db=0;db<10;db++);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nCount)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void delayNOP(void)
{_asm("nop");_asm("nop");_asm("nop");_asm("nop");_asm("nop");}

// 线反转法键盘扫描函数
char keyscan(void)
{
  char temp1,temp2;
  char hang;
  char lie;
  char key,i,final=0xff;
  temp1 = 0x0f;
  GPIO_DeInit(GPIOB);
  GPIO_Init(GPIOB,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7,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Write(GPIOB,0x0f);
  GPIO_Init(GPIOB,GPIO_PIN_0,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1,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2,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IN_FL_NO_IT);

  temp1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if(temp1!=0x0f)
    {temp1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hang = 0x0f&temp1;
  Delay(0xff);
  temp2 = 0xf0;
  GPIO_Init(GPIOB,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7,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Write(GPIOB,0xf0);
  GPIO_Init(GPIOB,GPIO_PIN_4,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5,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6,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GPIO_PIN_7,GPIO_MODE_IN_FL_NO_IT);
  temp2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if(temp2!=0xf0)
    {temp2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lie = 0xf0&temp2;
  key = hang | lie;
  for(i=0;i<16;i++)
  {
    if(key == key_table[i])
    {
      final = i+1;
    }
  }
  return final;
}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2_DeInit();//TIM2初始化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2,30000);//配置TIM2内部时钟基准,定时10ms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ENABLE);//设置TIM2中断,更新
  TIM2_Cmd(ENABLE);//开启TIM2使能
  enableInterrupts();//开启总中断
}

void GPIO_Init1(void)
{
        PB_DDR= 0xff;
        PB_CR1 = 0xff;
        PC_DDR= 0x0e;
        PC_CR1 = 0x0e;
        PE_DDR= 0x60;
        PE_CR1 = 0x60;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13; i++);
}
}
//12864检查状态
void Check12864state(void)
{

        PB_ODR=0xff;
        LCD_EN = 0;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ALL, GPIO_MODE_IN_FL_NO_IT);
        while((PB_IDR&0x80)==0x80);//等待空闲
        LCD_EN = 0;
        LCD_RS = 1;
        LCD_RW = 0;
        PB_DDR= 0xff;
        PB_CR1 = 0xff;
}
void lcd_wdat(const uchar dat)
{
    Check12864state();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B_ODR=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delay(100);
}
void lcd_wcmd(const uchar cmd)
{
    Check12864state();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asm("nop");
    _asm("nop");
    PB_ODR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delay(100);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if((y>3)||(x>7))
    return;//如果指定位置不在显示区域内,则不做任何写入直接返回
  switch(y)
  {
    case 0:
     lcd_wcmd(0x80+x);
      break;
  case 1:
    lcd_wcmd(0x90+x);
    break;
  case 2:
    lcd_wcmd(0x88+x);
    break;
  case 3:
   lcd_wcmd(0x98+x);
    break;

  }
  while(*Str>0)
  {
    lcd_wdat(*Str);
    Str++;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RST=1;
                LCD_RST=0;
                LCD_RST=1;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lcd_wcmd(0x06);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delay(5);
}
void lcd_init2(void)           //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
  delaynms(1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6);  //扩充指令集
  lcd_wcmd(0x3E);   //(DL=8BITS,RE=1,G=1)
  lcd_wcmd(0x02);  //清DDRAM
}

/*****************图像显示***************************/
void photodisplay(uchar *bmp)
{
  uchar i,j;
  lcd_wcmd(0x34);//写数据时,关闭图像显示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lcd_wcmd(0x80);//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lcd_wdat(*bmp++);
   delaynms(1);
  }
  /********显示下半屏内容*****************/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lcd_wcmd(0x88);//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lcd_wdat(*bmp++);
   delaynms(1);
  }
  lcd_wcmd(0x36);//写完数据,开图像显示
  lcd_wcmd(0x30);//回到基本指令集
}
void lcdtest(void)        //图形方式下屏幕全黑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lcd_wcmd(0x80);
    for(j=0;j<16;j++) lcd_wdat(0xff);
  }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lcd_wcmd(0x88);
    for(j=0;j<16;j++) lcd_wdat(0xff);
  }
}

void lcdcls(void)  //图形方式下清屏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lcd_wcmd(0x80);
    for(j=0;j<16;j++) lcd_wdat(0x00);
  }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lcd_wcmd(0x88);
    for(j=0;j<16;j++) lcd_wcmd(0x00);
  }
}
uchar readdat(void)

{

        uchar Rdata;

        Check12864state();

        PB_ODR=0xff;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N = 0;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ALL, GPIO_MODE_IN_FL_NO_IT);

        Rdata=GPIO_ReadInputData(GPIOB);

        LCD_EN = 0;

        delayNOP();
                PB_DDR= 0xff;
                PB_CR1 = 0xff;
        return Rdata;

}

void clr_screen(void)
{
  lcd_wcmd(0x34);//扩充指令操作
  delaynms(5);
  lcd_wcmd(0x30);//基本指令操作
  lcd_wcmd(0x01);//清屏
  delaynms(5);
}

//填充GDRAM数据
void fill_GDRAM(uchar dat)//dat为填充数据
{
        uchar i,j,k;
        uchar GDRAM_X=0x80;//GDRAM水平地址
        uchar GDRAM_Y=0x80;//GDRAM垂直地址
        for(i=0;i<2;i++)
{
          for(i=0;i<2;i++)
    {
             for(k=0;k<8;k++)
                        {
               lcd_wcmd(0x34);
                                 lcd_wcmd(GDRAM_Y+j);
                                 lcd_wcmd(GDRAM_X+k);
               lcd_wdat(dat);
                                lcd_wdat(dat);
      }
    }
GDRAM_X=0x88;
}
lcd_wcmd(0x36);
lcd_wcmd(0x30);
}
void gui_clear(void)
{
        uchar i,j,k;
        lcd_wcmd(0x34);
        lcd_wcmd(0x34);
        for(i=0;i<2;i++)
        {
                for(j=0;j<32;j++)
                {
                        lcd_wcmd(0x80+j);
                        delay(1);
                        if(i==0)
                        {
                                lcd_wcmd(0x80);
                                delay(1);
                        }
                        else
                        {
                                lcd_wcmd(0x88);
                        }
                        for(k=0;k<8;k++)
                        {
                                lcd_wdat(0x00);
                                lcd_wdat(0x00);
                                delay(1);
                        }
                }
        }
        lcd_wcmd(0x36);
        lcd_wcmd(0x30);
}
void Fill_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x_Dyte,x_byte;//定义地址的字节在哪一位
        uchar y_Dyte,y_byte;
        uchar GDRAM_hbit,GDRAM_lbit;
        lcd_wcmd(0x36);
        //--XY坐标互换,及普通的X,Y坐标
        x_Dyte=x/16;//计算在18个字节中的哪一位
        x_byte=x&0x0f;//计算该字节中的哪一位
        y_Dyte=y/32;//0为上屏,1位下屏
        y_byte=y&0x1f;//计算在0——31中的哪一行
        lcd_wcmd(0x80+y_byte);//设定行地址(Y坐标),即垂直地址
        lcd_wcmd(0x80+x_Dyte+8*y_Dyte);//设定列地址(x坐标),并通8*y_Dyte选定上下屏,及水平地址
        readdat();
        GDRAM_hbit=readdat();
        GDRAM_lbit=readdat();
        delay(1);
        lcd_wcmd(0x80+y_byte);//设定行地址(Y坐标),即垂直地址
        lcd_wcmd(0x80+x_Dyte+8*y_Dyte);//设定列地址(x坐标),并通8*y_Dyte选定上下屏,及水平地址
        delay(10);
        if(x_byte<8)//判定其再高八位还是在低八位
{
         if(color==1)
         {
         lcd_wdat(GDRAM_hbit|(0x01<<(7-x_byte)));
        }
    else
   {
     lcd_wdat(GDRAM_hbit|(0x01<<(~(7-x_byte))));
     lcd_wdat(GDRAM_lbit);//显示GDRA区低八位
    }
        if(x_byte>=8)
{
        lcd_wdat(GDRAM_hbit);
        if(color==1)
  {
                lcd_wdat(GDRAM_hbit|(0x01<<(15-x_byte)));
        }
        else
  {
                lcd_wdat(GDRAM_hbit|(0x01<<(~(15-x_byte))));
        }
}
lcd_wcmd(0x30);

}
}
/************向LCD指定位置画一条长度为Length的指定颜色的水平线 *****/
void Lcd_HoriLin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i;
  if(Length==0)
    return;
  for(i=0;i   {
    Fill_point(x+i,y,Color);

  }
}
/*******向LCD指定位置画一条长度为Length的指定颜色的垂直线 **********/
void Lcd_VertLin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i;
  if(Length==0)
    return;
  for(i=0;i   {
   Fill_point(x,y+i,Color);

  }
}
/*******************向lcd画矩形***************/
void lcd_rectangle(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y1,uchar color)
{
  uchar temp;
  if(x0>x1)
  {
    temp=x0;
    x0=x1;
    x1=temp;
  }
  if(y0>y1)
  {
    temp=y0;
    y0=y1;
    y1=temp;
  }
  Lcd_VertLine(x0,y0,y1-y0+1,color);
  Lcd_VertLine(x1,y0,y1-y0+1,color);
  Lcd_HoriLine(x0,y0,x1-x0+1,color);
  Lcd_HoriLine(x1,y1,x1-x0+1,color);
}

  main()
{
    uchar i;
                GPIO_Init1();
        TIM2_configuration();
        enableInterrupts();//开启总中断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 (1)
        {
                  switch(Key_Value)
  {
                case 0:display(1,1,"0");break;
    case 1:display(1,1,"1");break;
    case 2:display(1,1,"2");break;
    case 3:display(1,1,"3");break;
    case 4:display(1,1,"4");break;
    case 5:display(1,1,"5");break;
    case 6:display(1,1,"6");break;
    case 7:display(1,1,"7");break;
    case 8:display(1,1,"8");break;
    case 9:display(1,1,"9");break;
    case 10:display(1,1,"10");break;
    case 11:display(1,1,"11");break;
    case 12:display(1,1,"12");break;
    case 13:display(1,1,"13");break;
    case 14:display(1,1,"14");break;
    case 15:display(1,1,"15");break;
    case 16:display(1,1,"16");break;
  }
        }

}
/*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15__interrupt
void TIMER2_IRQHander(void)
{

  Key_Value++;
        if(Key_Value==16)
        {
                Key_Value==0;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
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A:
之前中断用#pragma vector=15//中断向量加2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IRQHander()

{

  Key_Value=keyscan();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出现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中断用#pragma vector=15//中断向量加2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IRQHander()

{

  Key_Value=keyscan();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出现的是

不过更改过后程序是没问题,但是没反应。

网友B:
STM8还是IAR开发方面,搞好工程模板后,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8还是IAR开发方面,搞好工程模板后,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用stvd不行?

网友:
其实我也用IAR,但屏幕方面无法调试出来,所以才用的ST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