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静态加速度,如何理解?

楼主:
最近在用ADXL362这款三轴加速度计,芯片介绍说可测静态加速度,静止为什么还会有加速度,应该如何理解,求大神相助,谢谢!

网友A:
重力加速度=9.80665 m/s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力加速度=9.80665 m/s2

那静态加速度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静态加速度是指?

指的就是重力。

网友:
沿ADXL362的X,Y,Z三个方向,每个方向转动90度,发现ADXL362输出变了,那么这个变化量就是1个重力加速度的变化量,即测得静态加速度.

网友:
建议再复习一个高中物理,再看一下速度跟加速度的关系

网友:
就是加速度的倒数为0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