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多串口服务器之串口模块设计(1)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代码结构
      我不生产代码,我只是代码的搬运工,代码来源于网络,分享与网络但还是需要做一些修改才能使用,慢慢来吧,结构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主要有三个文件uart_top.v,uart_xmit. v,uart_rcv. v,结构如下:

1)uart_top.v是串口逻辑模块的顶层文件,负责管理串口的发送和接收
2)uart_xmit. v为串口的发送模块
3)uart_rcv. v位串口的接收模块

3、代码分析
1)uart_top.v
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在接收模块和发送模块的前端都加了fifo模块,深度为256个字节。
`timescale 1 ns / 10 ps

`define BAUD_DIV 6875

module uart_top
(

        // Global signal definition
        input                                                rst                                ,
        input                                                sys_clk                        ,
        input                                                pci_clk                        ,

        input                                                pci_wren                ,
        input        [7:0]                                pci_wrdat                ,
        input                                                pci_rden                ,
        output        [7:0]                                pci_rddat                ,

        // Local bus register
        input                                                SEND_CMD                ,
        input                                                RCV_EN                        ,
        output                                                RCV_IRQ                        ,
        input                                                PARITY_BIT_EN        ,
        input                                                PARITY_SEL                ,
        output                                                PARITY_ERROR        ,
        //output                      uart_ok       ,
        output                      xmit_busy       ,
        output                      xmit_ok         ,
        output                      xmit_fifo_empty ,
        output                                                rcv_fifo_empty        ,

        // Uart interface
        input                                                rxd                                ,
        output                                                txd
);

        wire                                                xmit_fifo_rden;
        wire                [7:0]                        xmit_fifo_rddat;

        wire                                                rcv_fifo_wren;
        wire                [7:0]                        rcv_fifo_wrdat;
        //wire                                                rcv_fifo_empty;

        /*---------------------------------------------------------------------
        --  transmit module instantiation
        ----------------------------------------------------------------------*/

        T_FIFO_256x8        xmit_fifo_256x8
        (
                .din                        (pci_wrdat                ),
                .rd_clk             (sys_clk                ),
                .rd_en              (xmit_fifo_rden        ),
                .rst                (1'b0                        ),
                .wr_clk                 (pci_clk                ),
                .wr_en              (pci_wren                ),
                .almost_empty       (                                ),
                .almost_full        (                                ),
                .dout               (xmit_fifo_rddat),
                .empty              (xmit_fifo_empty),
                .full               (                                )
        );

        uart_xmit uart_xmit_inst
        (
                .sys_clk                (sys_clk                ),
                .rst                        (rst                        ),

                // PCI command interface
                .SEND_CMD                (SEND_CMD                ),
                .PARITY_BIT_EN        (PARITY_BIT_EN        ),        // parity bit enable or not, 1 = enable, 0 = disable;
                .PARITY_SEL                (PARITY_SEL                ),         // determine ODD/EVEN parity, 1 = ODD,        1 = EVEN;

                // UART command data fifofer interface
                .fifo_rden                (xmit_fifo_rden        ),
                .fifo_rddat                (xmit_fifo_rddat),
                .fifo_empty                (xmit_fifo_empty),

                // UART status interface
                .uart_busy                (xmit_busy                ),
                .uart_ok                (xmit_ok                ),

                // UART interface
                .txd                        (txd                        )
        );

        /*---------------------------------------------------------------------
        --  receive module instantiation
        ----------------------------------------------------------------------*/

        T_FIFO_256x8        rcv_fifo_256x8
        (
                .din                        (rcv_fifo_wrdat        ),
                .rd_clk             (sys_clk                ),
                .rd_en              (pci_rden                ),
                .rst                (1'b0                        ),
                .wr_clk                 (sys_clk                ),
                .wr_en              (rcv_fifo_wren        ),
                .almost_empty       (                                ),
                .almost_full        (                                ),
                .dout               (pci_rddat                ),
                .empty              (rcv_fifo_empty        ),
                .full               (                                )
        );

        uart_rcv uart_rcv_inst
        (
                .sys_clk                (sys_clk                ),
                .rst                        (rst                        ),

                // PCI command interface
                .RCV_EN                        (RCV_EN                        ),
                .RCV_IRQ                (RCV_IRQ                ),
                .PARITY_BIT_EN        (PARITY_BIT_EN        ),        // parity bit enable or not, 1 = enable, 0 = disable;
                .PARITY_SEL                (PARITY_SEL                ),         // determine ODD/EVEN parity, 1 = ODD,        1 = EVEN;
                .PARITY_ERROR        (PARITY_ERROR        ),

                // UART command data fifofer interface
                .fifo_wren                (rcv_fifo_wren        ),
                .fifo_wrdat                (rcv_fifo_wrdat        ),
                .fifo_empty                (rcv_fifo_empty        ),

                // UART interface, which should be registered before internal access
                .rxd                        (rxd                        )

        );

endmodule

2)
uart_xmit. v

串口发送协议的解析和处理
`timescale 1 ns / 10 ps

`define BAUD_DIV 6875

module uart_xmit
(
        input                                                sys_clk                        ,
        input                                                rst                                ,

        // PCI command interface
        input                                                SEND_CMD                ,
        input                                                PARITY_BIT_EN        ,        // parity bit enable or not, 1 = enable, 0 = disable;
        input                                                PARITY_SEL                ,         // determine ODD/EVEN parity, 1 = ODD,        1 = EVEN;

        // UART command data fifofer interface
        output        reg                                        fifo_rden                ,
        input                        [7:0]                fifo_rddat                ,
        input                                                fifo_empty                ,

        // UART status interface
        output        reg                                        uart_busy                ,
        output        reg                                        uart_ok                        ,

        // UART interface
        output        reg                                        txd

);

        parameter frame_idle = 3'b000, frame_putchar = 3'b001, frame_bit_call = 3'b010, frame_done = 3'b011;
        parameter bit_idle = 3'b000, bit_start = 3'b001, bit_xmit = 3'b010, bit_parity = 3'b011, bit_stop = 3'b100;

        reg                [2:0]        cur_frame;
        reg                [2:0]        next_frame;

        reg                [2:0]        cur_bit;
        reg                [2:0]        next_bit;

        reg                [7:0]        xmit_char;
        reg                                xmit_start;
        reg                                xmit_done;

        reg                [3:0]        bit_cnt;
        reg                                bit_over;
        reg                [15:0]        baud_cnt;
        reg                                shift_en;

        /*---------------------------------------------------------------------
        --  uart byte frame state control state machine
        ----------------------------------------------------------------------*/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496176]@[/url] ( * )
        begin
                case ( cur_frame )
                        frame_idle:
                                if ( SEND_CMD == 1'b1 )        // put frame char when pci send command event detected
                                //if ( fifo_empty == 1'b0 )
                                        next_frame <= frame_putchar;
                                else
                                        next_frame <= frame_idle;
                        frame_putchar:
                                //if ( char_over == 1'b1 )
                                if ( fifo_empty == 1'b1 )
                                        next_frame <= frame_done;
                                else
                                        next_frame <= frame_bit_call;
                        frame_bit_call:
                            if ( xmit_done == 1'b0 )
                                next_frame <= frame_bit_call;
                            else if ( fifo_empty == 1'b1 )
                                next_frame <= frame_idle;
                            else
                                next_frame <= frame_putchar;
                                //if ( xmit_done == 1'b1 )
                                //        next_frame <= frame_putchar;
                                //else
                                //        next_frame <= frame_bit_call;
                        frame_done:
                                        next_frame <= frame_idle;
                        default:
                                        next_frame <= frame_idle;
                endcase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cur_frame <= frame_idle;
                else
                        cur_frame <= next_frame;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xmit_start <= 1'b0;
                else
                        if ( cur_frame == frame_putchar )
                                xmit_start <= 1'b1;
                        else
                                xmit_start <= 1'b0;
        end

        /*---------------------------------------------------------------------
        --  uart byte frame state control state machine
        ----------------------------------------------------------------------*/
        always @ ( * )
        begin
                case ( cur_bit )
                        bit_idle:
                                if ( xmit_start == 1'b1 )
                                        next_bit <= bit_start;
                                else
                                        next_bit <= bit_idle;
                        bit_start:
                                if ( shift_en == 1'b1 )
                                        next_bit <= bit_xmit;
                                else
                                        next_bit <= bit_start;
                        bit_xmit:
                                if ( bit_over == 1'b0 )
                                        next_bit <= bit_xmit;
                                else if ( PARITY_BIT_EN == 1'b1 )
                                        next_bit <= bit_parity;
                                else
                                        next_bit <= bit_stop;
                        bit_parity:
                                if ( shift_en == 1'b0 )
                                        next_bit <= bit_parity;
                                else
                                        next_bit <= bit_stop;
                        bit_stop:
                                if ( shift_en == 1'b1 )
                                        next_bit <= bit_idle;
                                else
                                        next_bit <= bit_stop;
                        default:
                                next_bit <= bit_idle;
                endcase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cur_bit <= bit_idle;
                else
                        cur_bit <= next_bit;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xmit_done <= 1'b0;
                else
                        if ( cur_bit == bit_stop && shift_en == 1'b1 )
                                xmit_done <= 1'b1;
                        else
                                xmit_done <= 1'b0;
        end

        /*---------------------------------------------------------------------
        --  bit counter control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bit_cnt <= 4'h0;
                else
                        if ( cur_bit == bit_idle )
                                bit_cnt <= 4'h0;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bit_cnt <= bit_cnt + 1'b1;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bit_over <= 1'b0;
                else
                        if ( cur_bit == bit_idle )
                                bit_over <= 1'b0;
                        else if ( bit_cnt == 4'h9 )
                                bit_over <= 1'b1;
        end

        /*---------------------------------------------------------------------
        --  baud rate control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baud_cnt <= 16'b0_0000_0000;
                else
                        if ( cur_bit == bit_idle || baud_cnt == `BAUD_DIV )
                                baud_cnt <= 16'b0_0000_0000;
                        else
                                baud_cnt <= baud_cnt + 1'b1;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shift_en <= 1'b0;
                else
                        if ( baud_cnt == `BAUD_DIV )
                                shift_en <= 1'b1;
                        else
                                shift_en <= 1'b0;
        end

        /*---------------------------------------------------------------------
        --  UART fifo interface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fifo_rden <= 1'b0;
                else
                        fifo_rden <= xmit_start;
        end

        /*---------------------------------------------------------------------
        --  TXD controll logic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xmit_char <= 8'h00;
                else
                        if ( cur_bit == bit_start )
                                xmit_char <= fifo_rddat;
                        else if ( cur_bit == bit_xmit && shift_en == 1'b1 )
                //                xmit_char <= { xmit_char[6:0], xmit_char[7] };
                                xmit_char <= { xmit_char[0], xmit_char[7:1] };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txd <= 1'b1;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case ( cur_bit )
                                bit_start :
                                        txd <= 1'b0;
                                bit_xmit:
                //                        txd <= xmit_char[7];
                                        txd <= xmit_char[0];
                                bit_parity:
                                        txd <= ( xmit_char[7] ^ xmit_char[6] ^ xmit_char[5] ^ xmit_char[4] ^
                                                     xmit_char[3] ^ xmit_char[2] ^ xmit_char[1] ^ xmit_char[0] ) ^ (~PARITY_SEL);
                                default:
                                        txd <= 1'b1;
                        endcase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uart_ok <= 1'b0;
                else
                        if ( SEND_CMD == 1'b1 )
                                uart_ok <= 1'b0;
                        else if ( fifo_empty == 1'b1 && xmit_done == 1'b1 )
                                uart_ok <= 1'b1;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uart_busy <= 1'b0;
                else
                        if ( cur_frame == frame_idle )
                                uart_busy <= 1'b0;
                        else if ( fifo_empty == 1'b0 )
                                uart_busy <= 1'b1;
        end

endmodule

3)
uart_rcv. v
串口接收协议的解析和处理
`timescale 1 ns / 10 ps

`define BAUD_DIV 6875

module uart_rcv
(
        input                                                sys_clk                        ,
        input                                                rst                                ,

        // PCI command interface
        input                                                RCV_EN                        ,
        output                                                RCV_IRQ                        ,
        input                                                PARITY_BIT_EN        ,        // parity bit enable or not, 1 = enable, 0 = disable;
        input                                                PARITY_SEL                ,         // determine ODD/EVEN parity, 1 = ODD,        1 = EVEN;
        output        reg                                        PARITY_ERROR        ,

        // UART command data fifofer interface
        output        reg                                        fifo_wren                ,
        output        reg                [7:0]                fifo_wrdat                ,
        input                                                fifo_empty                ,

        // UART interface, which should be registered before internal access
        input                                                rxd

);

        reg                                rxd_reg;
        reg                                rxd_reg_sft;
        reg                [7:0]        rxd_s0_cnt;
        reg                [7:0]        rxd_s1_cnt;
        reg                                rxd_anti_glitch;

        reg                [2:0]        cur_bit;
        reg                [2:0]        next_bit;
        reg                [7:0]        rcv_char;
        reg                                start_event;
        reg                                start_event_dly;
        reg                [3:0]        bit_cnt;
        reg                                bit_over;
        reg                [15:0]        baud_cnt;
        reg                                shift_en;
        reg                                sample_en;

        parameter bit_idle = 3'b000, bit_start = 3'b001, bit_rcv = 3'b010, bit_parity = 3'b011, bit_stop = 3'b100;

        /*---------------------------------------------------------------------
        --  rxd anti-glitch control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rxd_s0_cnt <= 0;
                else
                        if ( rxd == 1'b1 )
                                rxd_s0_cnt <= 0;
                        else if ( rxd_s0_cnt[4] == 1'b0 )
                                rxd_s0_cnt <= rxd_s0_cnt + 1'b1;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rxd_s1_cnt <= 0;
                else
                        if ( rxd == 1'b0 )
                                rxd_s1_cnt <= 0;
                        else if ( rxd_s1_cnt[4] == 1'b0 )
                                rxd_s1_cnt <= rxd_s1_cnt + 1'b1;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rxd_anti_glitch <= 1'b1;
                else
                        if ( rxd_s0_cnt[4] == 1'b1 )
                                rxd_anti_glitch <= 1'b0;
                        else if ( rxd_s1_cnt[4] == 1'b1 )
                                rxd_anti_glitch <= 1'b1;
        end

        /*---------------------------------------------------------------------
        --  start bit detection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begin
                        rxd_reg <= 1'b1;
                        rxd_reg_sft <= 1'b1;
                end
                else
                begin
                        rxd_reg <= rxd_anti_glitch;
                        rxd_reg_sft <= rxd_reg;
                end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start_event <= 1'b0;
                else
                        if ( rxd_reg == 1'b0 && rxd_reg_sft == 1'b1 &&
                             ( cur_bit == bit_idle || cur_bit == bit_stop ) )
                                start_event <= 1'b1;
                        else
                                start_event <= 1'b0;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start_event_dly <= 1'b0;
                else
                        start_event_dly <= start_event;
        end

        /*---------------------------------------------------------------------
        --  uart byte frame state control state machine
        ----------------------------------------------------------------------*/
        always @ ( * )
        begin
                case ( cur_bit )
                        bit_idle:
                                if ( start_event == 1'b1 )
                                        next_bit <= bit_start;
                                else
                                        next_bit <= bit_idle;
                        bit_start:
                                if ( shift_en == 1'b1 )
                                        next_bit <= bit_rcv;
                                else
                                        next_bit <= bit_start;
                        bit_rcv:
                                if ( bit_over == 1'b0 )
                                        next_bit <= bit_rcv;
                                else if ( PARITY_BIT_EN == 1'b1 )
                                        next_bit <= bit_parity;
                                else
                                        next_bit <= bit_stop;
                        bit_parity:
                                if ( shift_en == 1'b0 )
                                        next_bit <= bit_parity;
                                else
                                        next_bit <= bit_stop;
                        bit_stop:
                                //if ( shift_en == 1'b1 )
                                //        next_bit <= bit_idle;
                                //else
                                //        next_bit <= bit_stop;
                                if ( start_event == 1'b1 ) // Caution!!! start_event will occur in bit_stop phase
                                    next_bit <= bit_start;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next_bit <= bit_idle;
                                else
                                    next_bit <= bit_stop;
                        default:
                                next_bit <= bit_idle;
                endcase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cur_bit <= bit_idle;
                else
                        cur_bit <= next_bit;
        end

        /*---------------------------------------------------------------------
        --  bit counter control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bit_cnt <= 4'h0;
                else
                        if ( cur_bit == bit_idle || ( cur_bit == bit_stop && start_event == 1'b1 ) )
                                bit_cnt <= 4'h0;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else if ( shift_en == 1'b1 && start_event_dly == 1'b0 ) // modified by andrew, 2007-5-24 11:46
                                bit_cnt <= bit_cnt + 1'b1;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bit_over <= 1'b0;
                else
                    if ( cur_bit == bit_idle || ( cur_bit == bit_stop && start_event == 1'b1 ) )
                                bit_over <= 1'b0;
                        else if ( bit_cnt == 4'h9 )
                                bit_over <= 1'b1;
        end

        /*---------------------------------------------------------------------
        --  baud rate control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baud_cnt <= 9'b0_0000_0000;
                else
                        //if ( cur_bit == bit_idle || baud_cnt == `BAUD_DIV )
                        if ( cur_bit == bit_idle ||
                           ( cur_bit == bit_stop && start_event == 1'b1 ) ||
                             baud_cnt == `BAUD_DIV ) // to avoid error to be accumulated!!!!!
                                baud_cnt <= 9'b0_0000_0000;
                        else
                                baud_cnt <= baud_cnt + 1'b1;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shift_en <= 1'b0;
                else
                        if ( baud_cnt == `BAUD_DIV )
                                shift_en <= 1'b1;
                        else
                                shift_en <= 1'b0;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sample_en <= 1'b0;
                else
                        if ( baud_cnt == (`BAUD_DIV >> 1) )
                                sample_en <= 1'b1;
                        else
                                sample_en <= 1'b0;
        end

        /*---------------------------------------------------------------------
        --  Character received from uart interface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rcv_char <= 8'h00;
                else
                        if ( cur_bit == bit_rcv && sample_en == 1'b1 )
                                //rcv_char <= { rcv_char[6:0], rxd_reg };
                                rcv_char <= { rxd_reg, rcv_char[7:1] };
        end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PARITY_ERROR <= 1'b0;
                else
                        if ( cur_bit == bit_parity && shift_en == 1'b1 )
                                PARITY_ERROR <= ( rxd_reg == ( getchar[7] ^ getchar[6] ^ getchar[5] ^ getchar[4] ^
                                                               getchar[3] ^ getchar[2] ^ getchar[1] ^ getchar[0] ) ^ (~PARITY_SEL)
                                                ) ? 1'b0 : 1'b1;
        end
        */

        /*---------------------------------------------------------------------
        --  FIFO control logic
        ----------------------------------------------------------------------*/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fifo_wren <= 1'b0;
                else
                        if ( cur_bit == bit_stop && ( shift_en == 1'b1 || start_event == 1'b1 ) )
                                fifo_wren <= 1'b1;
                        else
                                fifo_wren <= 1'b0;
        end

        always @ ( negedge rst or posedge sys_clk )
        begin
                if ( rst == 1'b0 )
                        fifo_wrdat <= 0;
                else
                        fifo_wrdat <= rcv_char;
        end

        assign RCV_IRQ = ~fifo_empty;

endmodule

4、小结
1)这里主要展示了一下串口模块的逻辑和结构,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的仿真和测试;
2)中断处理部分还没加进来。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虽然不明白,但是不明觉厉

网友:
可以把 每个模块生成一个图形   顶层直接用图像形式显示方便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