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75用法

楼主:
哪位大神会用UC3875移相芯片啊,小弟只是想用3875产生两组互补的PWM配合IR2110驱动后端全桥逆变,但是3875仿真的时候一直出不来正常波形,HO端一直输出高电平,LO端一直是低电平,3875的误差放大器我按照网上别人的接法接成了电压跟随器,是不是不对啊,正确的接法应该是什么呢?   请各位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图好像前几天发过。
但看这部分电路应该没问题,
UC3875+IR2110驱动后端全桥逆变电路比较复杂的。不是只怀疑这个芯片吧
与saber仿真软件设置有关
比如PWM中加入死区怎么设置,要搞清楚吧,
不过saber仿真软件俺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好像前几天发过。
但看这部分电路应该没问题,
UC3875+IR2110驱动后端全桥逆变电路比较复杂的。不是只怀疑这个芯片吧
与saber仿真软件设置有关
比如PWM中加入死区怎么设置,要搞清楚吧,
不过saber仿真软件俺不会

前几天确实发过,也是您回复的,非常感谢!    现在我不加后端电路,只是单独测试3875这块芯片,不管怎么改变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电压跟随器接法,给正弦信号或者直流信号都试过,输出就是不变,一直是一高一低,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呢,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