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模块中的总线如何置数?

楼主:
如上图所示,我用verilog编写了一个4位双向移位寄存器的代码后,生成了一个相应的模块。

其中的D[3:0]为并行置数时的输入,生成的框图里面用总线的形式呈现出来。

我的问题是:在电路图中我如何分别将D[3]、D[2]、D[1]、D[0]接VCC和GND?

网友A:
你的这个如果生成下载文件的话 要拉VCC,GND可以直接通过FPGA芯片的引脚拉。如果你是代码中要设置状态的话,可以在外面再建一个模块,在模块里将这些置成你要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如果生成下载文件的话 要拉VCC,GND可以直接通过FPGA芯片的引脚拉。如果你是代码中要设置状态的话,可以在外面再建一个模块,在模块里将这些置成你要的状态。

1、“直接通过FPGA芯片的引脚拉”是指在锁定引脚的时候吗?具体怎么操作啊?
2、“可以在外面再建一个模块”,使用initial,然后初始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直接通过FPGA芯片的引脚拉”是指在锁定引脚的时候吗?具体怎么操作啊?
2、“可以在外面再建一个模块”,使用initial,然后初始化吗?

FPGA 的引脚拉,是指在FPGA芯片的外围电路对你的引脚进行操作。
再建一个模块,相当于在你原来的模块基础上再建一个顶层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