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spwm波

楼主:
求教为什么TH0=0x216,这样的话对应的二进制不就不止8位了嘛
复制

网友A:
TH0=0x216,当然会溢出,结果就是0x16.

网友:
恩恩,谢啦,这个一开始pwm-T=255,为什么周期就是10ms呢。。。在底下中断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0=0x216,当然会溢出,结果就是0x16.

恩恩,谢啦,这个一开始pwm-T=255,为什么周期就是10ms呢。。。在底下中断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0=0x216,当然会溢出,结果就是0x16.

恩恩,谢啦,这个一开始pwm-T=255,为什么周期就是10ms呢,在底下中断也没看出来

网友A:
程序中写的定时器是0.1ms,估计10ms是主程序产生的。你的代码不完整,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写的定时器是0.1ms,估计10ms是主程序产生的。你的代码不完整,看不到。

这个TH0=255-x【】是十进制数,软件默认转化为0x的十六进制吗,x【】是上面一个数组搜索
复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TH0=255-x【】是十进制数,软件默认转化为0x的十六进制吗,x【】是上面一个数组搜索
复制

对程序而言,没有进制之分,不管十进制、十六进制、二进制、字符类型,都是一个数。不同的表达方法只是方便程序员自己的。

网友:
这个程序有地方没看懂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程序而言,没有进制之分,不管十进制、十六进制、二进制、字符类型,都是一个数。不同的表达方法只是方便程序员自己的。

不大清楚这个频率50hz在哪设置的,底下有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大清楚这个频率50hz在哪设置的,底下有图

在timer0中断程序中完成的。你需要仔细看看程序,然后可以试试仿真一下,理解不同代码,不然后面的功能是无法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imer0中断程序中完成的。你需要仔细看看程序,然后可以试试仿真一下,理解不同代码,不然后面的功能是无法完成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