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反相放大器的噪声增益补偿与ZI补偿的区别?

楼主:
在Tim Green的书中第8章,8.31图片,我将Cn不连接到R1/R2的中点,而是连接到GND上,这样Zn网络看起来就是一个ZI网络。
然后检查“修正Aol”和1/β,得到的图片和原电路是一致的。(使用同样的计算公式)
但是闭环响应的图片就不一致了。
我知道这是因为Zn网络在中频区域的阻抗变化了的原因。但是这种区别能否从“修正Aol”与1/β的图片中就能看出来呢?

网友A:
“ 非反相放大器 ” , 这是看英文看多了忘了中文。

你说的Cn两种接法,接到哪儿,都是接交流地,理论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实际上,电容有充放电过程,在加电与断电时,就影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非反相放大器 ” , 这是看英文看多了忘了中文。

你说的Cn两种接法,接到哪儿,都是接交流地,理论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实际上,电容有充放电过程,在加电与断电时,就影响输出。

“ 非反相放大器 ”,这是担心说的不准引起误解,所以从汉译版直接引用的。

版主说的我也试过,从理论上都能解释的通。但是我想知道从Tim Green推荐的作图分析方法中,能否预测到两种电路在闭环时的不同响应。

不知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
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