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万用表,发现一个段式LCD屏

楼主:
手上有块阵亡的万用表

拆了一看,其它的没啥,倒是那块LCD屏有点意思

先上图

看上去很普通的一块屏

框框里头是段式液晶引脚之类的焊盘

还有一块像是导电橡胶一样的东西

乍一看,没啥稀奇的

不过细细想想

这块屏到底是怎么和焊盘进行电气连接的呢?

靠那块长得像导电橡胶一样的条状物?不怕短路?

不明白了,求大神指点

再补一张

注意看屏上玻璃材质(可能是吧),有类似焊盘一样的印记

So TM what......?

网友A:
导电胶条,上面有导电线条

网友:
这块屏到底是怎么和焊盘进行电气连接的呢?

靠那块长得像导电橡胶一样的条状物?
应该是的吧

网友:
楼主去买个5块钱的电子表拆了看看就知道了,里面的屏也是用这种导电条连接的,里面就是一排排纵向的导电块,比屏的引脚密,所以导电条可以随便位置,只要屏跟电路板对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电胶条,上面有导电线条

屏上那些个像焊盘一样的印记,也能导电?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