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4E X Pro的atmel studio仿真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前辈:
   采用Atmel studio 6.2开发环境,硬件板为SAM4E Xplained Pro,打开example project【EDBG I2C Information interface Demo】,clean solution-->rebulid solution,然后在进入main函数处设立断点,进入debug模式运行,程序始终不能运行进入main函数,SAM4E Xplained Pro上的Status LED指示灯一直慢速闪烁,请问需要怎么解决啊?是不是我哪里操作错误?
诚恳希望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点击绿色三角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绿色三角仿真

我点击了绿色三角仿真,各种仿真方式都试过了,依然不行!

网友:
能正常进debug吗
会不会是驱动或者固件缺失,翻翻EDBG仿真器的指导手册,led代表了什么状态
还有,这个例程的read me 仔细看看,说不定有重要收获

So TM what......?

网友:
你全速运行,看看程序停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