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的P1口可以连8255芯片的数据输入端吗

楼主:
51单片机的P0口是数据总线,不知道P1口能不能连接其他IC的数据输入端,研究生学姐跟我说不行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时序控制比较麻烦。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你的模拟时序。不如直接在总线上方便,一个MOVX指令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你的模拟时序。不如直接在总线上方便,一个MOVX指令就行了。

恩恩 明白了 果然理论知识不够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