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样片DIY BSL制作纪实(大图杀猫)

楼主:
论坛Ti样片申请如火如荼啊

万恶的英文地址原因,申请不到了

突然想起盒子里面还有几块以前从Ti申请的样片

一片TUSB3410,两片MSP430F2616T

既然申请不到了,把旧的样片放出来玩玩

说来惭愧,论坛Ti的内容很多

楼主还没玩过Ti的单片机

起码没有用c真正折腾过msp430

把F2616整出来玩玩吧

想到下载器,用launchpad板载的仿真器(前段时间TI低功耗大赛,申请了一套金刚狼)

是个不错的主意

后来了解一下MSP430的烧录方法,发现可以直接从串口通过BSL下载

简单看了看F2616的描述,支持没有TEST管脚的BSL

决定采用TUSB3410+MSP430F2616的组合,DIY一个最小系统

后面再慢慢搭建模块,一步步学习使用MSP430

不多说了,正好周末比较闲

开搞

没有打算投板,所以用转接板+洞洞板的形式DIY

上图

整体运行图

从TUSB3410取电

4条线:P1.1、P2.2、RST、TCK

网上的串口连接是

rx、tx连接P口,RTS连接TCK,DTR连接RST

楼主测试应该是CTS连RST才能通信

可能和上位机软件有管吧

烧写界面

用的利尔达的编程软件,貌似目前只有这货表示支持F2616

不过偶尔会出现擦除失败的现象

不知道是不是管线问题

TUSB3410特写,各种贴片器件挤在管脚之间

就别苛求什么稳定性了

TUSB3410菊花照

各种飞线,飞各种线

洞洞板,串口准全功能引出

基本上就是流控制类的管脚

这焊工,忽略了吧

能用就好

MSP430F2616T登场

各种短路,短各种路

请叫我飞线王子

哇咔咔

整好了

写段代码,做个测试

#include <msp430.h>

/*
* main.c
*/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DIR =BIT3;
    P6OUT=BIT3;
    while(1){
    P6OUT^=BIT3;
    for(i=0;i<30000;i++);
    }
}

P6.3口连了个灯

结果灯不亮啊灯不亮

代码有错吗?

看了半天也没觉得哪里错呀

后面再慢慢玩吧

So TM what......?

网友A:
楼主是牛人,你是在深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牛人,你是在深圳吗?

这还牛啊,灯都没亮
不在深圳了呢

So TM what......?

网友:
飞仙王子

网友:
简粗,霸气,

网友:
咱买的转接板一样

网友B:
估计飞线有不通的地方。

网友C:
我前两天刚想把申请到的CH3410做个小板子。据说这个芯片很稳定。。。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D:
果然加载特别慢啊

网友:
自得其乐

网友:
二师弟,你又在顽皮了

So TM what......?

网友:
简粗是真的,霸气就…

So TM what......?

网友:
这种转接板蛮好用的,就是略贵,不过少抽包烟就能买不少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飞线有不通的地方。

应该没有吧,很仔细地用表量过。
估计是下载器的问题。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天刚想把申请到的CH3410做个小板子。据说这个芯片很稳定。。。

TUSB3410吧?
这个片子其实看上去可以玩玩呢
带8052内核,不过gpio很少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加载特别慢啊

爪机党慎入…

So TM what......?

网友:
其实蛮享受做的过程,虽然很简单
最近想用全直插器件做个复古板。

So TM what......?

网友:
那个个性的芯片封装真是包罗万象啊

网友:
这焊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