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衰减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这么一个东西,具体功能为:检测220MHz到240MHz数传电台的位置
数传电台发送数据的时候,我通过一个 频率范围:220MHz-240MHz线极化 天线增益:7.5dBi 驻 波 比:≤2.0的对数周期天线,然后经过一个中心频率:243.8MHz  带宽:21MHz的带通滤波器,然后再经过20MHZ到1GHZ 增益20dB低噪声射频放大器,最后经过频率范围1MHZ --600MHZ的射频检波器,转换为电压信号,通过AD采集,得到电压信号,再根据检波器的输入输出关系,得到输入信号的强度。

无线信道的衰减值为Los = 32.44 + 20lg d(Km) + 20lg f(MHz)

但是为什么的对数周期天线在超过200米的距离就基本检测不到数传电台的信号了,数传电台传3KM基本没问题。按照衰减的公式, 也不应该在200米的地方就不行了吧?

网友A:
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是那个公式是理想情况下的,往往理论和实际相差的太大,你发射出来的信号是多少功率?

建议:你最好先用个频谱仪,把你的天线接到频谱仪上面,然后你抱着频谱仪去测试信号的强度,最后得出个距离与db的关系,你看看是不是在你的检波幅度范围内,

再有就是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最好检验下,用信号源送进去个信号,同样也是看信号源的功率与你用频谱仪测试出来的电压是不是相差不多。

一定要看你的检波芯片的动态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是那个公式是理想情况下的,往往理论和实际相差的太大,你发射出来的信号是多少功率?

建议:你最好先用个频谱仪,把你的天线接到频谱仪上面,然后你抱着频谱仪去测试信号的强度,最后得出个距离与db的关系,你看看是不是在你的检波幅度范围内,

再有就是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最好检验下,用信号源送进去个信号,同样也是看信号源的功率与你用频谱仪测试出来的电压是不是相差不多。

一定要看你的检波芯片的动态范围。

发射的信号功率37dBm,5W的发射功率~哥们能给个联系方式不?这个项目比较急,我的QQ:476436628,能加我一下给点技术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的信号功率37dBm,5W的发射功率~哥们能给个联系方式不?这个项目比较急,我的QQ:476436628,能加我一下给点技术建议吗

以加,等我想好方案告诉你,大家互相讨论

网友: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