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这个spwm程序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能把这个程序的一路spwm波,分成两路反相的波
复制

网友:
这个
复制

网友A:
要变成两路的话,过个反相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变成两路的话,过个反相器就可以了

能具体点吗,还是不大懂,最好能设置这两路反相的spwm波有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点吗,还是不大懂,最好能设置这两路反相的spwm波有死区

就是把单片机输出的SPWM波过经过一个反相器,然后原始的波形和经过反相后的波形就是两路反相的波了。

要加死区的话,51应该不能软件设置,就加硬件死区好了,这个你可以百度一下,有很多图的。

网友: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是在定时器中用TH0=(255-X[i]);TL0=(255-X[i]);我一直不明那个正弦波是如何和定时器联系在一起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