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主次地位

楼主:
本人是一个学生,混迹在我们电子学院的电子实验室已经两年,这里讲述一下这两年的见闻和我的一点思考!看到电子实验室新来的一批学弟,很勤奋!一来就各种百度找电路图焊电路,给51单片机复制程序!然而我与他们交流过,知识体系真的是太零碎,连二极管,三极管的一般工作电路一无所知,更加谈不上电路分析能力,参数计算!但是没一个人愿意拿起理论书本,从头到尾地认真学习一下电子知识体系结构!只是一心沉醉于没有理论支持的实践。我觉得,应该是先自己主动学习一番理论体系,建立一个基本的认识架构,再动手实践,比盲人摸象效率高很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的更远嘛!理论与实践的主次之分,各位前辈们如何看待?

网友A:
理论当然更加重要,有国外专家说学校期间越侧重理论越好,甚至完全只学理论。无论在哪个论坛,我也是一直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的,至于实践,适当即可。何为适当?个人觉得就是刚好会,比如编程过程,比如画图制板等,刚好会这些就行了,因为这些更多的是经验问题,得花大量的时间积累的,如果在学校花大量的时间来积累这些经验,那工作以后基本上也就只会这些东西了,很难达到更高的高度了。

理论基础决定工作所能达到的高度,这里举两个事情,都是原来在上班的时候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有一个员工是做电路整改的,理论基础真的很烂,远远不及我这个做软件的(当时只做软件),你知道他怎么试电路板的吗?拿个导电的镊子乱点,结果,板子冒烟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时公司新进入一个行业,机械电子系统,因为新入不熟悉,所以有很多实验测试和数据分析,我也在团队里面,团队分成几个小组。有一次我们小组的一个同事就跟我抱怨,说另一个小组的成员只知道测试,不知道数据分析和计算,也没有一个理论上的指导,就是只知道动手。后来,那个小组的成员被公司干掉了,他们拿的工资高,但是实际没什么作用,他们的经验在这个新领域中毫无用处,而且还不懂得拓展。

其实有时候说起理论扎实,倒并不就是说起哪个都会,而是记得有这玩意,大概是干什么的,这差不多就够了。比如当时只记得有方差这么个玩意儿,里面还有什么协方差之类的等等,其他的一概不记得了。结果在做上面说的那个机械电气系统的时候,在数据分析的时候想起了这玩意,然后拿着书很快就捡起来了。

理论是灯塔,指明了航向。没有理论,你就是夜晚上行驶的小舟,像无头苍蝇一样只能乱撞。理论是基础,承载着工作这座大厦,基础越扎实稳固,工作就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当然更加重要,有国外专家说学校期间越侧重理论越好,甚至完全只学理论。无论在哪个论坛,我也是一直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的,至于实践,适当即可。何为适当?个人觉得就是刚好会,比如编程过程,比如画图制板等,刚好会这些就行了,因为这些更多的是经验问题,得花大量的时间积累的,如果在学校花大量的时间来积累这些经验,那工作以后基本上也就只会这些东西了,很难达到更高的高度了。

理论基础决定工作所能达到的高度,这里举两个事情,都是原来在上班的时候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有一个员工是做电路整改的,理论基础真的很烂,远远不及我这个做软件的(当时只做软件),你知道他怎么试电路板的吗?拿个导电的镊子乱点,结果,板子冒烟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时公司新进入一个行业,机械电子系统,因为新入不熟悉,所以有很多实验测试和数据分析,我也在团队里面,团队分成几个小组。有一次我们小组的一个同事就跟我抱怨,说另一个小组的成员只知道测试,不知道数据分析和计算,也没有一个理论上的指导,就是只知道动手。后来,那个小组的成员被公司干掉了,他们拿的工资高,但是实际没什么作用,他们的经验在这个新领域中毫无用处,而且还不懂得拓展。

其实有时候说起理论扎实,倒并不就是说起哪个都会,而是记得有这玩意,大概是干什么的,这差不多就够了。比如当时只记得有方差这么个玩意儿,里面还有什么协方差之类的等等,其他的一概不记得了。结果在做上面说的那个机械电气系统的时候,在数据分析的时候想起了这玩意,然后拿着书很快就捡起来了。

理论是灯塔,指明了航向。没有理论,你就是夜晚上行驶的小舟,像无头苍蝇一样只能乱撞。理论是基础,承载着工作这座大厦,基础越扎实稳固,工作就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我就不多说了。
没有理论的实践只是只是盲目的瞎干,积累到的经验不具有通用性和可复制性,换个行业,或者稍微有些改动就可能用不上了。而理论是把这些经验串起来的线,有理论支持的经验才能推动自身的发展。
刚毕业的时候在进了一个小公司,做电力仪器,有一个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同事(后来知道一开始做调试,维修,后来在研发做辅助工作,刚跳到我在的那个小公司单独做产品)做一个计算功率的仪器,发现波形在畸变的时候电压电流和相角计算的都对,就是功率算不对,误差比较大。按照一般性的知识,功率就是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我当时因为刚毕业,学到的理论还比较新鲜,一下看出来问题的所在了。因为这个时候的信号是非正弦周期信号,功率计算需要用非正弦信号的算法。结果修改算法之后马上正常了。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研发经理也认为他是算法的问题,并且推荐的算法和我最后从书上拿出来的也一致,但是因为研发经理的也拿不出理论依据,凭借的也是经验,没有说服他,当我拿出书,找出公式后,他才低下头去尝试一下。再后来,我换了一个单位,发现原来计算功率有更简单的方法,而且也是书上有的,只是我那门课学的不好,没有对应上。这件事的经历使我对理论研究有了敬畏之心。更感觉到没有理论支持的实践只是蛮干。

网友B:
齐头并进,指导检验,详情请翻阅马哲毛概课本。

网友:
理论与实践是同等重要的。
只不过个人有差异,会在学习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有的人先体会实践然后回来补充理论。有的人理论学习很快,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得心应手。这些人都可以很好的完成学习。

但是只注重理论或者只强调实践,都不会得到很好的学习结果。这里排除一种人,那就是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齐头并进,指导检验,详情请翻阅马哲毛概课本。

“齐头并进,指导检验,详情请翻阅马哲毛概课本。”
马那时有电子技术?

网友:
楼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一来就各种百度找电路图焊电路,给51单片机复制程序”,“一心沉醉于没有理论支持的实践”,至多成为一个修理匠,只会copy电路,不可能根据功能要求设计电路。copy出来的电路,不按照预想的那样工作,便一筹莫展,只能没有方向盲目地东试西试,无的放矢,绝大部分试的结果,是依然不能正常工作。
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英国发明有线电报的是库克,美国发明电报的是莫里斯。这两个人都遇到过传输距离只能达到数百米(英美用英制,单位是码)的问题,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只好求教于科学家。库克是向惠斯登求教,莫里斯是向亨利求教。惠斯登和亨利都是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全面掌握电磁学和电路分析的知识以后再来搞电子,那不现实。但电磁学和电路分析的基本知识还是必须掌握的。否则百度来的电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无法分辨。试想,copy了一个错误的电路,实验了好久,改来改去,最后才发现根本就是错误的电路,你那些时间不是白白浪费了?小功率的信号处理电路还好说,较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不是冒烟就是放炮,甚至可能有人身危险。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是我很想告诉各位学生的一句话。

网友:
理论和实践对于一个ee来说是一样重要的,在学校更多的是做理论基础,出来工作开始两者并进。但是我感觉,理论的缺失最终会影响ee往高级人才发展,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些公司招聘提出了名校毕业的看似无理的要求。

网友:
理论指导实际,实践检验真理,马哲毛概邓论最大的收获。应该不管啥技术都合适这句话吧?

网友:
支持楼主的观点。我认为理论与实践没有主次之分,同样重要,但却有先后之分。我认为应该先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再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会出现新的问题,然后再学习,再实践。这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实践是对理论的验证。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先自己主动学习一番理论体系,建立一个基本的认识架构,再动手实践,比盲人摸象效率高很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的更远嘛!
是啊 楼主说的好啊

网友:
实践和理论同样重要,侧重实践不知电路运作的因果关系,侧重学理论只是纸上谈兵,动手能力低。
对于学习实践和理论同驱并进,例如理论学到哪,应该动手实践一下;又如今天做了块电路板,应该思考一下所涉及到的知识。

网友:
知行合一

网友:
理论比较重要,但实践要跟上,理科生动手能力一定要强,否则就成了书呆子。

网友:
讨论的好热烈。
其实,最初无论是从实践到理论,或者从理论到实践只是一个过程,不是目的。
目的是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的验证理论

网友:
跟我父亲教育的一样啊!他也举例过他在工作中遇到过的这种情况,理论真的是很重要!就连现在所谓的画电路板都是乱来,完全感觉就是在瞎搞!

网友:
理论掌握好了,才能走的更远啊!实践自然也要兼顾!

网友:
理论的深度才是注定以后发展的深度,现在感觉一味沉醉于实践是在浪费时间!

网友:
对,你的教诲很有道理!没有基础如何走的更远,与其在盲目的重复的画着一些人家的电路图,复制人家的代码!还不如静心来认真地学习一下理论!有时,慢是为了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