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phy连接不成功,大神请指点

楼主:
我的设计要求要求是扩展出12个网络端口,并通过wifi模块,主路由为12个端口分配IP,

系统方案为:LPC4337+ IP175D +3*IP175D,

结构如下,

最上端的IP175与下层的IP175连接如下图:

现在IP175间通信正常,而主IP175与wifi模块间无法建立通信,

主IP175与wifi模块之间的连接如下:

求助网络大神,我这个怎么解决啊,求指点迷津

网友A:
RM04 5v供电系统,与PHY的信号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M04 5v供电系统,与PHY的信号电平是否匹配

问题已解决。RM04其核心电压是1.8V.感谢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主要是从@jlass 大神的文章中得到了提示,
核心意思是: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流驱动型PHY,TX与RX交叉连接即可,如果你使用的是电压驱动型PHY,必须给TX与RX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如果两块PHY芯片的偏置电压不一致,中间需用电容隔开
所以,我直接连接就OK 了。去掉中间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解决,主要是从@jlass 大神的文章中得到了提示,
核心意思是: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流驱动型PHY,TX与RX交叉连接即可,如果你使用的是电压驱动型PHY,必须给TX与RX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如果两块PHY芯片的偏置电压不一致,中间需用电容隔开
所以,我直接连接就OK 了。去掉中间的电容,

楼主,能留个企俄号么?有问题想请教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留个企俄号么?有问题想请教下,谢谢!

一起交流,发邮件吧,我会回复
297193044@qq.com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LPC4337和 IP175D之间是用MII来通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