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提供的软件模拟I2C程序谁用过??

楼主:
M4提供的软件模拟I2C谁 用过?跑出来没有?我的时钟线和数据线波形一模一样,什么情况??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软件模拟I2C,就是操作Io口啊。根据时序自己写就可以了啊。

网友B:
M4的内核的CPU的应该都有i2c的接口的,为什么要用软件来模拟呢。木有那个必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4的内核的CPU的应该都有i2c的接口的,为什么要用软件来模拟呢。木有那个必要吧

那个有bug,话说你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软件模拟I2C,就是操作Io口啊。根据时序自己写就可以了啊。

引脚配置只需要设置方向吗,还是推挽开漏什么的也得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有bug,话说你有没有

不好意思,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脚配置只需要设置方向吗,还是推挽开漏什么的也得配置啊

在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引脚设为推挽输出,需要读数据时候,释放总线,引脚设为输入。

网友D:
硬件I2C确实不好用,问题比较多,楼主知道是哪里出bug了吗?
软件I2C我自己写过一个,亲测可用,如果楼主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硬件I2C确实不好用,问题比较多,楼主知道是哪里出bug了吗?
软件I2C我自己写过一个,亲测可用,如果楼主需要可以联系我。

硬件方式突发方式通过信,但是同样的程序,有时候能跑,有时候失效。我调了好久郁闷好久,看网上说有bug,果断改用模拟方式。若果你是用官方提供的Softi2c.c中函数实现的,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方式突发方式通过信,但是同样的程序,有时候能跑,有时候失效。我调了好久郁闷好久,看网上说有bug,果断改用模拟方式。若果你是用官方提供的Softi2c.c中函数实现的,分享下啊!!!

硬件I2C我也碰到有时候跑有时候不跑的情况,一般复位一下就好了,也是真的很郁闷呀!!!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好点的解决方法没?软件i2c的速度跟不上呀。
软件I2C我是自己写的,没有用官方提供的softi2c.c

网友:
还没测试过这个,不过 I2C 实在不行就用软件模拟的吧。